扫地机器人的自动回充定位的问题

楼主(2017-04-07):
现在要做一个近距离自动回充,想的是采用2个红外接收去做感应,当机器没电的时候时候会进行旋转,检测到当2个红外线都接到信号时确定方向,但是在网上找的方案都是区域性的检测,采用的是接收到信号强度进行调整方向,我之前没做过红外的东西,但是很多红外接收器输出的都是高低电平,采用红外接收管判断信号强度是否是采集到信号处理后传至AD转换数据?为什么要加38K载波?

网友A:
亲关于这个扫地机器人的技术可行性分析怎么写?知道吗?

网友B:
通过两个信号对齐进行检测吧

网友C:
可以看看这个 不知道对您有用的吗

网友D(2017-05-24):
我是做扫地机方案的,有需求可以聊聊

网友E(2020-12-22):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扫地机方案的,有需求可以聊聊

有扫地机项目需要做,可联系详聊Q:944583243

网友F(2021-02-05):
有没有在A点控制10多公里外b点少扫地机的方案 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扫地机项目需要做,可联系详聊Q:944583243

是家庭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