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的USB 通信问题

楼主(2017-04-07):
我有一个设备,使用USB口进行通信的,使用USB线将这个设备连接到电脑,打开串口工具,选择好COM口之后能够接收到设备发出来的数据。现在我将这个设备连接到STM32F407的开发板上,也是使用USB口。
试了几个程序没有成功,看了库文件的官方文档,有HOST , DEVICE 区分,我的理解是开发板设置成HOST,但是这样的话我看了看USB的协议和库文件的驱动,并没有像串口一样选择COM口什么的,烧写程序后也没有什么反应,结构体中没有什么数据。
官方提供的例程里有HID,MSC,但是没有我想要的最简单的插上USB线就能接收数据的例程。
我不知道我的这个做法对不对,这样的通信时不行吗还是我对驱动文件的理解还不够。

网友A:
如果是使用USB的怎么会用到串口COM呢?应该你那个设备是用了USB转串口的芯片吧,你不如直接去掉那个转串口部分,直接用COM也就是单片机的UART。

网友B:
应该是你的设备,USB接口,不是真正的USB接口,就是USB转串口而已;
这样连上去当然不行了;
USB转串口的驱动程序,在你的F4开发板上都装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