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的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17-04-07):
以5v电源供电的stc89c52单片机的P0口接10k上拉电阻接到5v的vcc上,p0口的输出高电平是5v吗?驱动电压范围是1.9~3.6v的外设会不会烧毁外设。

网友A:
上拉5V,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上拉电阻在输出,也就是5V,外设是否会烧坏,看灌入端口的电流决定。

还有你干嘛不直接上拉到3.3V(外设的工作电压)上??当然要先确定你的P0口是真的开漏输出(不是改良型5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拉5V,输出高电平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上拉电阻在输出,也就是5V,外设是否会烧坏,看灌入端口的电流决定。

...

我的开发板是上拉的5v,没法改的,那就是说上拉电阻接5v,p0口输出高电平就是5v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开发板是上拉的5v,没法改的,那就是说上拉电阻接5v,p0口输出高电平就是5v吗? ...

就是,电平转换有多种方法可以用。

网友B:
P0口接上拉电阻以后,P0,口基本是5V,但有时候会有点误差,比如4.9V。如果你给1.9-3.6V的外设供电,要看你外设的最大承受电压,但重要的是电流。你完全可以给外设接限流电阻,保护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