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解答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7-04-07):
电路如下图,基本功能是通过PIC16F1933的I/O口通过一个运放LM258控制TL494的6脚阻值,从而调整TL494的震荡频率。如果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请推荐一下想弄懂是如何调节的。

楼主:
补充电路图如下

网友A:
PIC16F1933的I/O口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PWM通过LM258构成的低通滤波器输出直流电压。占空比高,输出的直流电压高,相反则低。TL494的6脚相当于压控振荡器(VCO)的电压控制端。

网友B:
楼上已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6F1933的I/O口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PWM通过LM258构成的低通滤波器输出直流电压。占空比高,输出的直 ...

请问一下大神,我看TL494的资料,只是说6脚的电阻值决定震荡频率。因为我想精确控制TL494的震荡频率在28k左右。所以请教一下TL494的应用问题:1、如果6脚可以作为压控震荡器,频率跟电压的公式怎么设定。2、这个258里面的运放这种接法请帮分析一下原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16F1933的I/O口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PWM通过LM258构成的低通滤波器输出直流电压。占空比高,输出的直 ...

再补充一下,最好能解答一下TL494的6脚内部震荡受压控的工作原理。

楼主:
大神,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TL494的6脚外接电阻本身就起一个分压作用,来决定6脚电压高低从而决定震荡频率?因为资料说TL494的震荡频率Fosc=1.1/(RTxCT)。如果用压控,这个公式该如何设定,请教。

网友B:
电压是PWM滤波以后再分压,电阻分的是这个压,震荡是由电压来控制的,跟电阻分不分压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C:
看了一下数据手册这个6脚似乎是与电压无关的。

网友D:
TL494 的 6 脚外接定时电阻 Rt 决定了定时电容的充电电流,从而决定了振荡器锯齿波的频率。
2 楼电路的负载电阻即为 TL494 的定时电阻。
运放的输出电压改变了定时电阻上的电流,因而具有了压控振荡器的特性。

理论上可参照 TL494 定时电流的计算,从而得出频率的计算公式。
再通过实验来验证计算公式。

此方案中单片机的 PWM 信号滤波后的直流信号中有脉动/纹波,
有可能造成 TL494 的振荡器频率的不稳定。
建议使用有电阻分压 DAC 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TL494 的 6 脚外接定时电阻 Rt 决定了定时电容的充电电流,从而决定了振荡器锯齿波的频率。
2 楼电路的负载 ...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没有吃透PWM滤波后电压与RT上电流的关系,所以在程序上如何定义单片机I/O口的输出范围。请问大神能否给个计算公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没有吃透PWM滤波后电压与RT上电流的关系,所以在程序上如何定义单片机I/O口的输出范围 ...

这是 TI 官网上关于 TL494 的技术**:Designing Switching Voltage Regulators With the TL494
在这篇**的第 16 页有图 19 和图 20,LZ 看看有没有帮助:

图 19 表示可以由外部提供锯齿波。单片机用 DA 产生锯齿波直接提供给 TL494;
图 20 估计是振荡器内部简化电路,或可帮助得出具体公式 —— 还请各路大神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 TI 官网上关于 TL494 的技术**:Designing Switching Voltage Regulators With the TL494
在这篇 ...

非常感谢,这个还是比较有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