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系统] 关于动力汽车BMS的容量检测部分(SOC估计)问题

楼主(2017-04-07):
本人目前所做项目中涉及动力电池容量估计,算法前期已经准备完毕,精度很难达到实际应用要求(查询或了解到有些公司可以做到8%或5%的SOC绝对误差),其充电、静置过程都不难,放电如果是恒流放电也不难,但实际情况是,放电过程电流大小跳动频繁,且变化幅度很大,没有规律。如何实现放电过程的SOC精度?大家有什么高见?不指望大家给出准确答案,有什么建议可以不吝赐教,让我有些灵感。非常感谢!

楼主:
暂时不考虑温度问题,温度对SOC的影响,我是另做课题探讨。

网友A:
“放电过程电流大小跳动频繁,且变化幅度很大”,你负载端是什么呀

网友B:
作为新能源汽车, 放电过程电流大小跳动频繁,且变化幅度很大, 是属于常见情况.
因为主要负载是主电机, 工作电流是完全控制在驾驶员的脚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作为新能源汽车, 放电过程电流大小跳动频繁,且变化幅度很大, 是属于常见情况.
因为主要负载是主电机, 工作 ...

你的手机多少 有事请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手机多少 有事请教

非常抱歉!我不跟论坛新人打电话
等您混成论坛里的 “初级工程师” 再跟我联系

网友D:
具备均充均放能力,可用于单节电池/串联电池组的测试
   * 充电模式:CC/CV/脉冲充电
   * 放电模式;CC/CR/CP/脉冲放电
   * 电压范围:0~1200V
   * 电流范围:0~1500A
   * 功率范围:0~600KW
♦ 响应速度快、采样速率高,充放电无缝切换,适用于各类电池的充放电测试。
   * 采样速率&保存数据时间低至1ms。
♦ 高稳定性,高精度,保证宽泛的电压/电流范围内的绝对精度,提高设备利用率。
   * 电压:0.05% +30mV
   * 电流:0.2% +120mA
♦ 系统采用标准模块化设计,易于扩展硬件,扩大应用范围及便于后期维护。
♦ 实时在线监测单模块内阻,电压及温度。可分析单体电池的交流内阻和电池包的直流内阻。测量温度取决于用户所选择的热电偶型号。
♦ 全方位报警及保护设置,可有效防止电池过放,过充及其他意外故障
♦ 系统采用GPIB通信,可支持多套系统扩展使用(ITS5300-001采用USB通信)
♦ 多通道独立控制
♦ 可同时对上百通道电池进行充放电
电池快速均充均放

串联电池组作为电源被广泛应用在各种领域,但是串联结构导致其中各单体电池在充电中无法自动得到均衡,多余的能量只能通过热能的形式耗散,从而对发热的单体电池造成损害。极大地影响了电池组的性能和寿命。
ITS5300-003电池均充均放测试系统通过实时监测单体电池的电压,可对组中电压不平衡的单体电池进行独立充放电,从而有效提升电池组的可用容量,延长使用寿命。在每个工步设置时可以同时设置均充均放的电压、电流和电压差,当单体电池间的电压差满足设定值,双极性均充均放电源会对单体电池进行独立充放电操作。

网友D:
模块化设计结构

ITS5300电池充放电测试系统,由工业电脑,电子负载,电源,内阻分析仪及温度采集仪等设备组成。突破传统单一测试的局限性,提供专业的测试工步,帮用户大幅提高测试效率。同时,借助系统软件可完成对系统内各个设备的同步远程控制。模块化的设计使用户可根据需求挑选最适合自身测试需求的仪器来搭建自动化的测试平台,如此为系统的架构提供了最大的弹性与可扩展性。

网友D:
断电**保护功能

ITS5300电池充放电测试系统,相比较传统充放电一体机的单一保护设定,其最大的亮点在于提供断电**功能。
断电**功能是ITECH提供的最前沿完善的保护功能,专门应对于长时间的老化测试而设计研发,可以有效保证长时间老化测试的数据在异常断电或电脑死机等条件下,之前采集的数据仍然能够完好的保存,并且待系统恢复正常运行后,程序接着出错的地方继续往下执行,避免重复测试的麻烦,提高了测试的效率。
同样,若一直处于断电的状态下,系统会自动切断工作中的充电或者放电回路,避免电池的过充和过放,保护电池实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实时监控各通道充放电情况

电池组通常由单体电池串联而成,在充放电过程中单体的充放电特性存在差异,因此对于单体的监控也尤为重要。
除了各个通道的重要参数, ITS5300系统可通过搭建温度仪和内阻仪实现对于单体电压,内阻和温度值的实时监控。
在测试过程中,用户还能够通过测试软件界面清晰明了的观测到每个通道的测试信息。通过有色方块图对单体特性是正常还是异常进行预警,直观一目了然,提高测试可靠性。包括通道配置情况、每个通道中相应电池的电压、电流、放电容量等参数,方便观察与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