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电容?

楼主(2017-04-07):
(无正文)

网友A:
从PCB取下用电容表或交流电桥测一下容量,就可以代换了。

网友B:
校正电容只是用途上的定义,并非电容种类上的定义。方形外壳的一般多见于CBB电容,也可以用金属化电容代替。

网友C:
CRT扫描线电路有校正电容的说法,因为电子束的方向非常非线性,屏不是球面屏,发射电子处不是球心。为了在屏扫描线是线性,扫描电流或电压必须也是非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