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利用MOS管实现降压的一个电路

楼主:
16串的电池,电压在48V到60V之间,现在想要以电池为输入获得一个+5V的输出,直接用LDO压降太大,我想先用一个MOS管降压,例如降至10V,再接LDO。

PMOS管的栅极连接至第15节电池,这样G相比S低一节电池的电压(3.0V~3.6V),PMOS管导通,PMOS管工作在恒流区 ...

PMOS管的栅极连接至第15节电池,这样G相比S低一节电池的电压(3.0V~3.6V),PMOS管导通,PMOS管工作在恒流区 ...

楼主(2017-04-07):
PMOS导通后,其工作在恒流区而不是可变电阻区,我也不是很确定。想要实现降压,一定是工作在恒流区。

网友A:
通常这样是用DC dc。输出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这样是用DC dc。输出电流多大?

输出电流满载50mA吧,老板跟我说用MOS管+LDO的方式,不要用DCDC。不知道我这种方式能不能降压。

网友B:
可以考虑改用 NMOS, 电路呢不是这样了,也不复杂,  可以自己重新搭一个

网友C:
55v x 50mA = 2.75w

网友D:
即然是电池组式电源、为什么不抽头?…“上坑都费劲!…”

楼主:
直接接LDO功耗偏高啊,LDO的壳到结热阻是45.9℃/W,功耗2.75W,温升就有126℃,得装散热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改用 NMOS, 电路呢不是这样了,也不复杂,  可以自己重新搭一个

我就是不明白用NMOS的话,S极连着LDO输入端,G极得给多大的电压?G比S高Vgth才能导通,LDO还没上电时S极电压电压多少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明白用NMOS的话,S极连着LDO输入端,G极得给多大的电压?G比S高Vgth才能导通,LDO还没上电时S极 ...

我用NMOS管仿真了下,G极给10V电压,S极到了7V(也就是LDO的输入端),看来是成功了!可我依然不解这个NMOS管怎么导通的,刚开始S极电压并不清楚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NMOS管仿真了下,G极给10V电压,S极到了7V(也就是LDO的输入端),看来是成功了!可我依然不解这个NM ...

为什么一定要用MOS管?MOS管是比较贵的器件。用BJT不行么?

网友F:
都用的起TI的dc-dc,为什么不选个电压更宽范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明白用NMOS的话,S极连着LDO输入端,G极得给多大的电压?G比S高Vgth才能导通,LDO还没上电时S极 ...

用 NMOS, 是 S 接输出, D 接电源. G 通过弱上拉电阻连到 D. 作为启动用

网友G:
用个降压芯片,做dcdc变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