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求助HT1622驱动8com负显段式液晶屏亮度不够

楼主:
液晶屏工作电压5V,1/8DUTY,1/4BIAS
试过加大工作电压,亮度有点提高,但到6V亮度就不变了,亮度还是偏暗,换过几块液晶屏显示效果也是一样,然后再换HT1622显示效果也是这样, 会不会是脉冲宽度不够,但是看芯片手册没有能调脉冲的指令,请问下是电路设计有问题,还是驱动频率太低了,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

网友A(2017-04-07):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刚才图片太大没显示,现在改小了

网友B:
楼主这个是反显的液晶,亮度只能靠背光板的LED亮度来调节了。

网友C:
试试调节背光的亮度

网友D:
负显的 电压ok的话 再加亮度调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