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c语言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7-04-07):
arm开发下,
unsigned char  ss = 3 ;
unsigned int data = 0 ;

执行下面的语句:
data = ~ss ;

请问 data最后的值是多少?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作为C语言的低手我向来凑个热闹。 unsigned char 类型和unsigned int类型进行运算,首先会将小的转成大的 即 unsigned char转成unsigned int再参与运算,谭浩强的《C语言程序设计》有这一段话。

网友B:
楼上分析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作为C语言的低手我向来凑个热闹。 unsigned char 类型和unsigned int类型进行运算,首先会将 ...

那么,层主的答案是0xFC吗?

楼主:
我来解答,ss按位取反后,为0XFC,然后扩展成32位位宽,再赋值给data,那么答案就是0X0000 00FC。是这样吗?

楼主:
我来解答,ss按位取反后,0XFC,然后扩展成32位位宽,再赋值给data,那么答案就是0X0000 00FC。是这样吗?

是16位吧,INT类型。
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作为C语言的低手我向来凑个热闹。 unsigned char 类型和unsigned int类型进行运算,首先会将 ...

左边的类型与右边运算无关。运算好后再付值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作为C语言的低手我向来凑个热闹。 unsigned char 类型和unsigned int类型进行运算,首先会将 ...

明显是错的。是他错,还是理解错。指的是同一边运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作为C语言的低手我向来凑个热闹。 unsigned char 类型和unsigned int类型进行运算,首先会将 ...

根据你的理解应为0Xfffc.

网友D:
unsigned char 为8为,usigned int 为16位,先计算等号右边的取反,之后为了保证数据不丢失,等号右边的将转换成unsigned int再进行赋值运算

网友E:
我也一样。。。。

网友F:
不要写这种你也不确定的程序。

网友G:
整型提升,fffffffc

网友H:
1.无符号数.这个是重点
2. 3->~3=0xfc->int = 0x00fc
如果是有符号数,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I:
我觉得啊,折腾这种隐晦的语法没多少意义,说不定结果跟编译器还有关系。代码应该简单易懂,无歧义

网友J:
毫无疑问0xFFFF FFFC

楼主:
好了,现在公布问题的来源和正确的结果,14楼的大神一言而决,说出了正确的结果。对于整形提升,还是有点迷糊。问题的来源,在system_stm32f10x.c文件中有个函数SetSysClockTo72(),其中有条语句FLASH->ACR &= (uint32_t) ((uint32_t) ~FLASH_ACR_LATENCY);其中,FLASH_ACR_LATENCY就是一个8位无符号整形型常量,这句代码引起了我的疑惑,进而有了上面的测试,对于那些开口则言不要这样写歧义的代码,我觉得很不负责任。

网友K:
自己分析 然后根据实践不就好了,分析与实践结果不同再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自己分析 然后根据实践不就好了,分析与实践结果不同再问吧.

的确,我的分析与实践结果不同,所以,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型提升,fffffffc

这里的答案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毫无疑问0xFFFF FFFC

正确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了,现在公布问题的来源和正确的结果,14楼的大神一言而决,说出了正确的结果。对于整形提升,还是有点迷 ...

stm32的初学者,大家一定要好好钻研,不要回避问题,不要掩盖问题,业精于勤,业精与细。

网友L:
这种问题难道不是自己想一想,然后开编译器实践一下就知道了吗?

网友M:
经过实践 如果是2字节的 应该是 0xFFFC;
如果是4字节的,应该是0xFFFFFFFC;
到底是2还是4,编译器的不同吧。

网友N:
一切以程序的运行结果为准,扯这些问题没什么用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好了,现在公布问题的来源和正确的结果,14楼的大神一言而决,说出了正确的结果。对于整形提升,还是有点迷 ...

呵呵
好想法,可以装两下B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一切以程序的运行结果为准,扯这些问题没什么用的

程序运行结果体现是编译器作者的意志,并不是什么物理学规律。没什么好膜拜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O:
程序运行结果体现是编译器作者的意志,并不是什么物理学规律。没什么好膜拜的 ...

与编译器有关,在这里讨论,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I:
用vs2013试了下:
int _tmain(int argc, _TCHAR* argv[])
{
        unsigned char  ss = 3;
        unsigned int data1 = 0;
        unsigned int data2 = 0;
        unsigned char  ss2;
        ss2 = ~ss;
        data1 = ss2;
        data2 = ~ss;
        printf("data1 = 0x%x; data2=0x%x\n", data1,data2);
        getchar();

        return 0;
}

结果:
data1 = 0xfc; data2=0xfffffffc

楼主:
这篇帖子可以结贴了,上面的水贴比较多,无视它。但的确有高手指出了答案的线索,就是 整型提升,请有兴趣的百度搜索 整型提升,有帖子讲得很好,获益良多。

楼主:
感谢14楼的大神xxzouzhichao

网友P:
这个也要看是多少位的系统吧,16位和32位的答案不一样把

网友Q:
引用 楼主:
好了,现在公布问题的来源和正确的结果,14楼的大神一言而决,说出了正确的结果。对于整形提升,还是有点迷 ...

(uint32_t) ((uint32_t)两个这个有什么深意吗

网友R(2017-08-15):
引用 楼主:
好了,现在公布问题的来源和正确的结果,14楼的大神一言而决,说出了正确的结果。对于整形提升,还是有点迷 ...

楼猪,你确定你的语句和stm32头文件的语句一样吗?
unsigned char  ss = 3 ;
unsigned int data = 0 ;
data = ~ss ;
你这个是整形提升!
FLASH->ACR &= (uint32_t) ((uint32_t) ~FLASH_ACR_LATENCY);
人家这个是强制转换!根据优先级,先把FLASH_ACR_LATENCY转换为32位,最后在取反,最后在转化为32位。
按你讲的都是整形提升的话,那这个语句:
int d = -1;
if (d <= (int)(sizeof(arr)/sizeof(arr[0])))
   ;
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S:
按C语音标准解释啊.
见ISO-IEC9899  6.3.1

If an int can represent all values of the original type, the value is converted to an int;
otherwise, it is converted to an unsigned int. These are called the integer
promotions.48)

48) The integer promotions are applied only: as part of the usual arithmetic conversions, to certain
argument expressions, to the operands of the unary +, -, and ~ operators, and to both operands of the
shift operators, as specified by their respective subclauses.

你这个语句实际上包括'整型提升'和'整型转换'2个操作.
data=~ss;
~适用整型提升, ss提升到int类型, 之后取反, 为0XFFFFFFFC.
之后, int类型转换成unsigned int类型.最后结果是0XFFFFFFFC.

网友D(2018-11-18):
ss按位取反后,为0XFC,然后扩展成32位位宽(部分为64位),再赋值给data,那么答案就是0X0000 00FC

楼主:
想不到这个帖子这么久了又被翻出来了,本人知识浅陋,当时有点**血了。让大家见笑了!惭愧!
恰好,近来又有个问题想不通,或者说知识不系统,请教大家,有函数:
uint32  Systick_Config (uint32  ticks )
{
    if ( (ticks-1UL) >0xFFFFFFUL)
    {
       return 1UL;
    }
    return  0UL;
}

疑问,当ticks的值为0时,函数返回值是多少?即 (ticks -1) 此时是以 -1来看呢?还是以0xFFFFFFFF来看呢?
虽然可以马上去验证去实验,回答出上面的结果。但这其中的类型转换规律是什么?有什么规则支持?
假设上面的表达式中0xFFFFFFUL不加UL呢?又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