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白白问题

楼主(2017-04-07):
用stm32或者是没用过的arm时,是不是先看数据手册,数据库,对功能有个大体了解,然后编译选择各种函数。我没用过,就想形象的了解下流程

网友A:
如果非常熟悉某个其他 MCU 的话, 可以这样
如果啥mcu都不了解, 啃书啃例程吧

网友B:
先买块开发板回来搞搞吧

网友C:
先浏览一遍,不要想着什么都去看,你看看那些手册有多少页,再算算看完需要多少年就知道了。

所以建议从简单的单片机“悟道”,然后再做复杂机型,就能快速上手。

例子工程不错,你还需要一本《程序调试黑宝书》

网友D:
对着例程做吧,有疑问的地方就看datasheet

网友E:
用stm32或者是没用过的arm时,建议先买块开发板,数据手册粗略的浏览一下,你知道这款单片机都有哪些功能;然后按照例程用单片机模拟实验。其实,数据手册,数据库不要看太多,当你调试过程中遇到问题,再去看书找解决的方法,这样一方面你**比较深刻,另一方面提高你学习的效率。这种需要技术型的知识,书看的再多,也没有多少公司会考虑,除非你自己打算出书或者教学;但是最终还是要动手做,不然理解的都不够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