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波电路问题请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4-07):
D2的作用:V1负半周输入时,通过D2,给C1提供放电回路。如果没有D2放电,只是V1正半周通过D1给C1充电,C1充满(Vc1=V1max)后,D1几乎就没有电流流过,负载R1上的电压为0.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是我刚才仿真的波形,黄色是输入信号,红色是D1阳极对地信号,它们之间的差值大概是1.93V,我想问一下理想情况下稳态是不是这个电压值应该是直流偏置的2.5V,另外如果我想提高D1阳极输入信号的幅值(即减少损耗),如何设计比较合理。

楼主:
或者说对这个电路来讲,如何选择合适的元器件参数值,能够减少这个峰值检波电路对输入信号峰值检测效果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是我刚才仿真的波形,黄色是输入信号,红色是D1阳极对地信号,它们之间的差值大概是1.93 ...

无论直流电源V2等于多少,都不会影响整流输出(R1两端)的电压。

楼主:
我改变C1和C2的容值,变化也不很明显,而且这个电路输入变化与输出值的变化也不成比例,我没有太想明白这种峰值检波电路会用在什么地方,它也不能正确反应输入信号的准确峰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改变C1和C2的容值,变化也不很明显,而且这个电路输入变化与输出值的变化也不成比例,我没有太想明白这种 ...

1V峰值,让二极管吃掉了大部分,怎么“成比例”?
峰值大到二极管压降可以忽略,输入输出大体上就成比例了。

楼主:
二极管的管压降如果可以忽略的话,是不是C1阻抗压降成为了主要影响因素,可以尽量将C1增加,C2减少,使得输入和输出近似成比例?

网友C:
  我似为:只有一个频率(如上图)的类似电路应该称整流!…
  而调制交流信号才能叫“检波”!…
              另你的想法在这里毫无意义!…交流变直流!就这么简单!
              压降差异只不过是两路的内阻不同而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