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双电源敷铜

楼主(2017-04-07):
双电源运放该如何敷铜?如果只敷地,但是板子较大,这样负电源走线干扰就比较多了。。所以求问敷铜的结构层次如何,需要几层PCB。频率在10MHz左右

网友A:
铺铜并不能去掉电源噪声. 加滤波电容才是好办法
推荐只铺地. 至于几层 PCB,  如果布线已经宽裕, 没有必要多层板, 双面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