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个运放构成滞回比较器的电路

楼主(2017-04-07):
请问一下,放大器输出端,电阻R,的作用是限流吗???谢谢

网友A:
电阻R的作用就是限流。没错。假设R=0,运放输出通过稳压管Dz有很大电流,并且会烧坏运放或者稳压管。

如果没有稳压管Dz,R短路(取消R)就没问题。

网友B:
限流只是其一, 也是最主要的作用
分压, 降低输出电压的幅度
另外, 保护运放输出端口不至于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限流只是其一, 也是最主要的作用
分压, 降低输出电压的幅度
另外, 保护运放输出端口不至于损坏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