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串口配置内振问题

楼主(2017-04-07):
我现在使用的STM32F103C8T6单片机,使用单片机的内部RC倍频到64Mhz。然后给整个系统提供时钟源。会用到一个串口2,设计的波特率是115200.我就想确认下使用内部RC,能否实现单片机在-40-85度温度环境下,使得单片机的UART可以正常工作。会不会出现高温或者低温下数据大面积出错的问题呢?请问有人这样做过吗?

网友A:
可以,这个波特率一般都能满足。

网友B:
比特率对精度要求又不是很高;

我一直在用;

现在新的芯片,就连USB通讯都是用的内部晶振都没问题;
比如STM32F072

网友C:
看了下STM32F103C8的数据手册,最大误差2.5%,用在串口上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