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大们看图后推荐个芯片。

楼主(2017-04-07):
如图所示,工作电压输入为18V,最高约24~26V,输出为3.3V,输入输出各一个电容,封装和上图一样。输出电流100ma足够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SOT23-5封装一般都是5脚输出,楼主这个是4脚输出?
比较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OT23-5封装一般都是5脚输出,楼主这个是4脚输出?
比较少见

似乎是6个脚的元件,两边还不对称。

网友C:
感觉是双三极管。

楼主(2017-05-16):
不是三极管,输入19v,输出3.3,量过了,是电压源,可惜找不出是哪家的产品

网友D:
不一定非要一模一样的 可以看看HT7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