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神们帮忙看看这图

楼主(2017-04-07):
我做的是svpwm,这图是从平衡车上扒的,请问这三路有什么区别呀,是干什么用的,多谢了!

网友A:
扒人家的电路, 再找别人帮你分析?

你这电路是干么用的呢? 什么输入信号呢, 怎么只看到输出有端口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扒人家的电路, 再找别人帮你分析?

你这电路是干么用的呢? 什么输入信号呢, 怎么只看到输出有端口连接? ...

想借鉴一下 但发现他图弄的也很乱,vcc3、vcc4、 vccr都应该是输入,只是想问下这图的目的是什么,第三路为什么和前两路不太一样,理论上三相上应该是相同的才是啊

网友A:
没有看明白, 你的电路是干么用的
是不是该说说这电路的输入信号是什么, 哪里输入输出, 输出啥信号?

网友B:
平衡车上运放都是做电机驱动电流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车上运放都是做电机驱动电流检测的。

是 感觉应该是电流闭环用的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1、2那两个二极管方向有些不一样,3则是感觉和1、2完全不是一个套路

网友C:
都是运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