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12V 接口EMC设计标准电路

楼主(2017-04-07):
下图是DC12V 接口EMC设计标准电路,从备注说明来看,电路设计到接口的浪涌防护,静电防护,EFT,传导,辐射,在此想问下,此电路有实际应用的效果会是怎样的?

网友A:
楼上的防护电路不可取,堆积的防雷元件过多。
推荐简洁的防护电路:

网友B(2017-06-02):
电路设计取决于需求的规格指标,如防护电路取决于应用场景,需求指标。

网友C:
选合适的器件,等级比较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防护电路不可取,堆积的防雷元件过多。
推荐简洁的防护电路:

浪涌共模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防护电路不可取,堆积的防雷元件过多。
推荐简洁的防护电路:

该电路浪涌共模的时候怎么办?

网友A(2017-07-05):
此电路满足共模防护4KV。

网友E(2017-10-26):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防护电路不可取,堆积的防雷元件过多。
推荐简洁的防护电路:

TVS管无法防止浪涌,感觉这个防护电路不太合理

网友F(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

网友G(2021-11-12):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防护电路不可取,堆积的防雷元件过多。
推荐简洁的防护电路:

这个电路没能抑制共模EMI

网友H(2023-04-02):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防护电路不可取,堆积的防雷元件过多。
推荐简洁的防护电路:

这个防护电路的静电和浪涌泄放回路是不是供电负极,我看没有引入大地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