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30F8看门狗自动复位

楼主(2017-04-07):
我是使用TSSOP20封装的GD32F130F8,建立工程后,复位引脚大约间隔450个毫秒来一个负跳变,必须使用语句IWDG_ReloadCounter();来喂狗,现在代码运行时间长一点就还是会自动复位,这个看门狗设置是在什么地方能够开启的,怎么关掉。
求解,谢谢!

网友A:
看门狗复位的设计应用很广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复位的设计应用很广泛的

搞定了,用Jlink下载就没毛病了,之后就都可以用STlink下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定了,用Jlink下载就没毛病了,之后就都可以用STlink下载了

搞定了,用Jlink下载就没毛病了,之后就都可以用STlink下载了

网友B:
启用一个定时器的,在定时器里面喂狗的

网友C:
450ms的间隔的却有点短了

网友D:
这个时间间隔的是由硬件触发的?

网友A:
这个就采用定时器中定时喂狗的

网友E:
这个看门狗的处罚复位时间也太短了的

网友F:
看门狗复位设计的要合理。

网友G(2017-05-08):
GD代理,需要技术支持请加QQ:401575712       MT  15914107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