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接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法呢

楼主(2017-04-07):
数字地和模拟地接在一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怎样接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法呢

网友A:
单点接地

网友B:
为了防止干扰,数字地和模拟地要进行隔离。一般的隔离方法是用电感把两个地接起来

网友C:
用星形一点接到电源的地,模,数最好形成独立的供电电流回路。这样噪声不会相互叠加

楼主:
如果只有一块电池,怎样才能形成独立地供电回路呢?

网友D:
实际经验也是这样,效果很明显(在ADC采集时,在有效位的情况上能很好体现)。

网友E:
用电感隔离

网友F:
我见还有的用0欧电阻和磁珠的

网友D:
数字地一般可以和模拟地通过电容连接在一起

网友F:
单点接地,可以用0ohm电阻,或者电感相连。

网友G:
模拟地一般是直流供电的负端(直流的公共端),数字地一般是低电平0,但它可能不是公共端(0),
不要连在一起,连一起,会使直流地拉高,造成信号不稳.,最好隔离开(也可加0欧电阻或磁珠相连),

网友C:
其实一般对于低频电路这样处理后基本没什么问题  高频电路就比较麻烦

网友H:
最好用磁珠连接,当然0 ohm 电阻也可以。

网友I:
使用一个磁珠。

网友I:
数字信号会对模拟信号造成干扰。

网友J:
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这样才能保证信号完整性。

网友J:
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有个磁珠就可以

网友K:
这个使用磁珠。

网友L:
需要用 0 欧姆电阻连接起来

网友M:
通常把数字电路的地线和模拟电路的地线隔离

网友N:
单点接地是什么意思?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为了防止干扰,数字地和模拟地要进行隔离。一般的隔离方法是用电感把两个地接起来
...

不是电感是电阻0.

网友P: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有一块电池,怎样才能形成独立地供电回路呢?

电池供电就是独立供电的。

网友K:
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

网友L:
楼主这个是应用在哪里?

网友Q:
模拟地和数字地是完全分开的

网友M:
提高整个电路的性能抗干扰

网友N:
不是可以实现隔离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为了防止干扰,数字地和模拟地要进行隔离。一般的隔离方法是用电感把两个地接起来
...

电感会产生更大的干扰。

网友P: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有一块电池,怎样才能形成独立地供电回路呢?

锂电池可以通过DCDC供电设计。

网友R:
引用 网友C:
用星形一点接到电源的地,模,数最好形成独立的供电电流回路。这样噪声不会相互叠加
...

星形电路是什么电路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数字地一般可以和模拟地通过电容连接在一起

为什么要连接电容?

网友P:
这个不是用磁珠或者电阻?

网友R:
引用 网友F:
我见还有的用0欧电阻和磁珠的

就是用的磁珠隔离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D:
数字地一般可以和模拟地通过电容连接在一起

一般都是电源和地之间连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