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适配器的dc线上绕磁环

楼主(2017-04-07):
和在主控板的电源输入端加共模电感的作用一样的吗?

网友A(2017-09-22):
作用差不多啊,就是生产难度不一样

网友B:
不可能一样。
绕磁环,才能绕几圈?能有多大的电感量?所以磁环主要在高频段(几十兆甚至更高)起作用
共模电感的电感量要大得多,看看datasheet就知道了。或者拆一个来看,绕了多少圈。共模电感起作用的频段一般在几兆以下。10兆以上的阻抗就急剧下降了。

网友C:
加共模电感是EMC设计,加磁环是EMC整改。加磁环属于碰运气,内部参数基本很难了解,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