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程序能够正常运行但top 灯一直亮

楼主(2017-04-07):
程序能够正常运行但top 灯一直亮

楼主:
就是EVB 板  接上 仿真器后 stop 灯一直亮着 但程序能够正常运行 仿真   这情况今天下午才出现的  请问有人知道 什么原因吗???

网友A:
仿真器坏了吧

楼主:
仿真器  没坏

网友A:
这么确定?

楼主:
都可以 使用 EVB 板仿真来的

网友B:
stop灯亮 你试试进入sotp模式 亮不亮了

网友B:
说明 灯焊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