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2553提供5V的电压

楼主(2017-04-07):
MSP430G2553
给2553提供5V的电压

网友A:
这问题问的这么唐突

楼主:
如果给2553的AD基准输入引脚(VREF+、VREF-)输入5V的电压,也就是基准为5V电压而芯片电源为3.3V。这样AD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B:
不能,最大的外部参考源电压不能超过供电电压,超过了就有可能把553给烧了。

网友C:
不能,430的电压时1.8-3.3V.REF不能接5V,最大I/O承压是3.3V

网友B:
对的,对的

网友D:
这个芯片供电不是3.3V吗

网友D:
5V电压会烧毁MSP430G2553的

网友:
为什么要提供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手册,否则烧坏芯片。

网友E:
MSP430G2553是超低功耗混合信号微控制器

网友F:
不明白楼主这个是什么电压

网友G:
供电电压可以低至1.8V

网友H:
这个5V会不会烧坏芯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能,最大的外部参考源电压不能超过供电电压,超过了就有可能把553给烧了。
...

5V是肯定烧毁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能,430的电压时1.8-3.3V.REF不能接5V,最大I/O承压是3.3V

这个是最大3.3v电压

网友K:
供电电压有要求

网友L:
这个芯片有怎么会有5V供电?

网友E:
为什么要提供5V电压?

网友F:
不是应该是3.3V电压吗

网友G:
有多种低功耗模式可供开发者灵活使用。

网友H:
你是做做LDO供电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能,最大的外部参考源电压不能超过供电电压,超过了就有可能把553给烧了。
...

现在可以使用AMS1117转换电压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能,430的电压时1.8-3.3V.REF不能接5V,最大I/O承压是3.3V

这个不是说的参考电压,应该是供电电压

网友K:
MSP430G2553最大电压3.3,最小1.8V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你的硬件电路在哪里

网友L:
5V是作为输入输出必须是3.3V

网友M:
引用 楼主:

建议参考launchpad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