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网查不到是不是就是停产了

楼主(2017-04-07):
官网查不到是不是就是停产了

楼主:
CY7C63001A

网友A(点评):
这种型号的芯片,现在应该是没有生产了,也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建议换成较新的产品。

网友B:
我觉得网站上找不到的一定是停产了。换成CY7C63003了。

网友C:
网上能搜到pdf文件。这是一个外部接口芯片,相当于没有61核的68013,没有指令,只有几个寄存器。

网友D:
从一个很狭隘的角度来说:
如果没有回调,那么中断函数势必干涉应用层。这是不可接受的。

网友E:
如果CY网站上没有资料,说明它停产了。。

CY已经把几年前的USB芯片换了一遍,老型号都不支持了。

网友F:
真的是楼上所说的吗,那可不好了,用惯了几年前的USB芯片的还得重新学习一下。

网友G:
这个要用CYASM编辑。
KEIL不行的

楼主:
呵呵,我也就问问

网友H:
63001是低速对吧,已经停产了。
这里有低速产品的网页,你可以看一下http://china.cypress.com/?id=179

网友A:
这种型号的芯片,现在应该是没有生产了,也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建议换成较新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