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指点下如何选择DSP的电源芯片?

楼主(2017-04-07):
谁来指点下如何选择DSP的电源芯片?

网友A:
楼主想要什么资料啊

网友B:
TMS320LF24xx:TPS7333QD,5V变3.3V,最大500mA。
TMS320VC33: TPS73HD318PWP,5V变3.3V和1.8V,最大750mA。

网友C:
DSP 的电源芯片, 一般去官网, 都能看到推荐的器件
当然根据 DSP 的功耗要求也可以自己选, 不一定采用推荐器件.
不过要特别注意一下, 有些 DSP 的多路电源上下电有时序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MS320LF24xx:TPS7333QD,5V变3.3V,最大500mA。
TMS320VC33: TPS73HD318PWP,5V变3.3V和1.8V,最大750 ...

这种直接用TI的最好了

网友E:
选择TI的电源芯片。

网友E:
如果不会设计电路,还是选择模块电路更简单。

网友F:
这个电源芯片有什么要求?

网友G:
DSP主要考虑电源干扰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B:
TMS320LF24xx:TPS7333QD,5V变3.3V,最大500mA。
TMS320VC33: TPS73HD318PWP,5V变3.3V和1.8V,最大750 ...

DSP不是需要的电压比较多吗

网友F:
建议找个相关的开发板参考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要什么资料啊

应该是一个DSP的电路图

网友H:
你是要哪个DPS的电路图?

网友I:
你使用什么DSP芯片?

网友J:
引用 网友B:
TMS320LF24xx:TPS7333QD,5V变3.3V,最大500mA。
TMS320VC33: TPS73HD318PWP,5V变3.3V和1.8V,最大750 ...

TPS系列的芯片都这么电流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选择TI的电源芯片。

TI的模块电源有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G:
DSP主要考虑电源干扰问题。

还有PCB的整体布局设计。

网友:
选择电源芯片,可以参考开发板的。

网友M:
这个可以通过webench软件设计电源

网友N:
引用 网友B:
TMS320LF24xx:TPS7333QD,5V变3.3V,最大500mA。
TMS320VC33: TPS73HD318PWP,5V变3.3V和1.8V,最大750 ...

TPS7333QD价格怎么样?

网友O:
有什么针对性吗?

网友P:
对电源转换效率有什么区别

网友I:
不同的DSP对供电要求不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B:
TMS320LF24xx:TPS7333QD,5V变3.3V,最大500mA。
TMS320VC33: TPS73HD318PWP,5V变3.3V和1.8V,最大750 ...

TPS73HD318PWP的转换效率怎么样

网友K:
引用 网友E:
选择TI的电源芯片。

现在直接选择模块电源是最简单的设计。

网友L:
引用 网友H:
DSP不是需要的电压比较多吗

现在DSP芯片说明书里面都有

网友:
现在的DSP对电源要求比较高,建议借鉴别人的方案。

网友M:
楼去借助TI的工具设计相关的电路。

网友N:
引用 网友B:
TMS320LF24xx:TPS7333QD,5V变3.3V,最大500mA。
TMS320VC33: TPS73HD318PWP,5V变3.3V和1.8V,最大750 ...

TPS7333QD这个不如使用AMS1117-3.3V芯片了。

网友O:
针对电路不同的DSP选择不同的电源芯片。

网友P:
如果选择抗干扰的电源芯片,可以使用LDO

网友Q:
TI的电源芯片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R:
TMS320VC54xx:TPS73HD318PWP,5V变3.3V和1.8V,最大750mA; TPS73HD301PWP,5V变3.3V和可调,最大750mA。
TMS320VC55xx:TPS73HD301PWP,5V变3.3V和可调,最大750mA。
TMS320C6000: PT6931,TPS56000,最大3A。

网友S:
电源芯片选择问题是很多初学DSP芯片以及DSP系统设计的朋友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感谢分享。

网友K:
DSP的电源芯片很多中,需要哪个?

网友K:
你要使用哪个DSP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