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为什么LED限流电阻烫手的问题

楼主(2017-04-08):
我在网上购买一批2835LED,商家给出电流是60mA,我设置电流是50mA,贴片电阻为什么烫手呢?商家给出的60mA是不是最大值?附上电路图,请教高手给以指点一下,我是初学者,想制作一个台灯,使用100个2835并联的。谢谢了

网友A:
100个,这得多亮啊台灯用不那么多的

网友A:
你的电阻功率选小了

网友B:
不知楼主所用电阻为多大功率级别的

网友C:
我很想知道楼主你12v供电串一个电阻到二极管是什么用法,,为毛不三个led串联再串电阻到12v,。50ma(12--9.6)=0.12w,,50(5-3.2)=0.09w

网友D:
这是有没有电路基础啊,电阻发热当然是电阻上功率大了,关LED质量毛事;不知道计算电阻上的功耗?

网友E:
第一次见到这么奇葩的电路,这种功率LED一般电压降是3.2V,你3只串联成一组使用,效率要高得多。同时为了节约成本,不使用电阻,可使用IC控制,如DF6113等

网友F:
刚做了LED电路
先看两个理论
https://www.zybang.com/question/6ad8ef402dddbe4ddb6d612db773359c.html
12V 电源 串联三个LED 3.1-3.3V 20MA 怎么选择限流电阻?
串联三个LED 3.1-3.3V就是10V左右,电阻分压3V,电流20mA,电阻大小为3/0.02=150欧,功率3×0.02=0.06W,用1/4W电阻即可
https://www.zybang.com/question/d718b6f63725a8925ee98e24e88fac85.html
6个LED电压3V 电流20MA 串联到12v电源上 需要加多大的电阻 并联需要加多大电阻 只有2W 100欧姆电阻?
你这个是物理题目,还是生活中使用?生活中使用建议你
1,LED  3V 20mA,可以计算出Rled=3V/20mA=150欧姆,
2,LED 正常发光的电流是20mA,电源电压是12V所以每条回路的总阻值=12V/20mA=600欧姆3,4个LED的电阻和是600欧姆,所以4个LED串联在12电源中即可.
4,剩下两个LED总阻值是300欧姆,加上3个100欧姆的电阻接在12V电源的两端即可.5,电路如下图

-----------------------------------------------------------------------------

解决的办法就是 我是用的3个LED穿起来(3mm 白发白光LED)再串150欧姆左右电阻(0805 1/8W  我担心功率小了 用了两个330R 0805 1/8W 并联 也就是1/4W) 接到12V上效果不错。

网友G:
楼主应自行计算一下电阻的耗散功率,看看所选电阻的功率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做了LED电路
先看两个理论
https://www.zybang.com/question/6ad8ef402dddbe4ddb6d612db773359c.html

老师你好,非常谢谢你给以回复。我想问问你哦,5730LED商家给出的参数是;3.2v-3.4v、0.5W、150mA,这个0.5W和150mA是不是最大值,绝对不能超过的?那好我选取电源12v,三串5730电压3.2v*3=9.6v,选取电流40mA,通过计算串联电阻是68欧姆0.16W,这个电阻功率已经放宽了,我再进一步放宽到0.33W了,除了贴片电阻还有点热之外,5730也是很热的,这二个一热整个PCB板都很热,这还没有放到盒子里面呢!后想了想这个不是电阻功率够不够的问题,就0.16W电阻功率完全可以满足要求的,而是必须做到5730的散热问题,在PCB板想下面放一块同样大小的散热铝片,电流可以提升到60mA。再一次谢谢老师的回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非常谢谢你给以回复。我想问问你哦,5730LED商家给出的参数是;3.2v-3.4v、0 ...

看看现在的LED吊顶灯 整个是一个铝基板 不是以前的PCB板 专用来散热
LED发热就是限制其应用最大的问题 做的对 除了限流电阻 LED本身的散热一定要做好上面那款产品与灯脚接触的VDD 整个PCB铺铜 GND也是整个铺铜 整个底部用了硅胶散热垫
另外不管是最大功率0.5W 还是正常工作功率 原则是在亮度达标的情况下 LED 功率越小越好  发热小 寿命长
亮度达到了 尽量减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