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ctive & Passive”(一个开放性的话题)

楼主(2017-04-08):
前阵,给了几个“有源”和“无源”的相关帖子,感兴趣的可以去查阅我的帖子,这里就不引了。

此帖将引入一个开放性的话题,我本人虽给出相应的说法但仅代表本人,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各抒己见,没有对错之分。

楼主:
中文环境下,通常使用“有源”和“无源”,譬如有源(无源)器件和有源(无源)负载。在此将摒弃这些术语,直接使用“Active & Passive”(或直译——主动和被动)。

楼主:
关于“Active & Passive”元件(网络)的说法,可以参看下文:

楼主:
下面将涉及“Active & Passive”器件(实际的物理器件),并讨论其分类。

这里先给几个通常说法(非教科书),算是一个引子:

1)“Active”器件——具有信号功率放大功能的器件。

2)“Active”器件——具有特性可受控的器件。

3)“Active”器件——含“源”器件。

“Passive”器件就按照上述分别取“否”。

上面三个只是通常的说法,并非经典。而关于相关器件的分类界定,也无完全统一的标准。你也可以认为这三种说法都不对。

俺选3.

楼主:
好了,下面该发挥各位的智慧,给个自己认为比较贴切的实际物理器件的“Active & Passive”分类界定。

网友A:
明显是百度来的,我昨天上午看过了!用关键词二极管空格有源器件!网上争论一片,不统一,弄的大师也方寸大乱,来请教网友了!

网友A:
学习电路理论,6大基本分类(线性?单向?有限?有源?分布?时变?)必须搞清!

有源这个概念,教材上都有,你看不懂!跑去看百度,百度说法N多种,没有辨别能力,不知相信哪一个,百度也看不懂!最后跑来请教21IC网友!!!!

博导教授,给我一个能让我崇拜你的理由??

楼主:
附加说明:

此帖为公开讨论帖,建议针对主题讨论。由于本人已经亮出观点,所以不会再重复论述。对于相关主题的论述,我会视情况作适当的讨论。而那些非相关主题的话,将一律无视!

楼主:
对相关主题感兴趣的网友,欢迎就此话题参与讨论,并给出自己的观点。

网友A:
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即便大师用激将法也不要理,不要告诉他如何区分!请教人家问题居然都是吊抱天,高高在上的姿态!大家不要理他,知道也不说!

网友B:
除了引,剩下的就叫学生看书,这样的教授真好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大师您光讲主丶被动器件还不够完整,可以再扩充到主丶被动电路(回路)。

是不是又想让HWM出糗?
怎么现在又“H大师”那么亲切了?

有时可以叫你“M祖宗”,然后挖坑诱你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又想让HWM出糗?
怎么现在又“H大师”那么亲切了?

老张,其实在前面关于“Active & Passive’元件(网络)的说法”中所引的那段文字已经有关于网络的区分,类似的完全可以用到“主丶被动电路(回路)”。

没看懂(或视而不见)的现象在此坛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网友C:
挖个坑,拴个套,那是惯用伎俩。
@captzs

网友E:
楼主,你这样狡辩到什么时候?承认错误吧。

稳压二极管不是什么有源器件。

网友A:
大师要面子,所以得死扛到底!!!
正所谓活要面子,死受罪!
正是由于硬扛,导致短短3-4年时间,黑压压的一群粉丝,丧失殆尽!现在就剩下一司令,和一副司令了!离光杆司令不远了!

另,答案是唯一的,哪来的"开放性"?开放性题目是这样出的?

网友C:
“黑压压的一群粉丝,丧失殆尽!”
比粉丝数?
哈!哈!哈!

网友A:
有两个人,甲和乙!
甲一发帖,乙立马加5分,即便是放匹也是香的。
乙一发帖,甲立马加分!

就这样,这对老夫老妻,相互提携,相互刷分!相互吹捧!

网友A:
我地神呐,怨不得哈哈哈三声,原来是有500多个粉丝!!!

一万多个小时,13年时间,换来来了562个粉丝!!!每月3.6个粉丝!!!!

俺这一周就增3个,看来每月3.6个粉丝任务,轻松超额完成!

如果真想拼粉丝,500个粉丝,最多1到2年就可完成!不过代价也太大了,13年/1万小时,起码3-4个学位搞到手了。。。

网友C:
真要比粉丝?
那就比一比。
xukun977       粉丝 66      在线时间 6184小时    平均93.7h/位
maychang      粉丝 562    在线时间10226小时    平均18.2h/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要比粉丝?
那就比一比。
xukun977       粉丝 66      在线时间 6184小时    平均93.7h/位

本人最近3年,几乎全是手机上网!!!网页打开可以半天不关,,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本人最近3年,几乎全是手机上网!!!网页打开可以半天不关,,哈哈哈。。。 ...

注册时间2010-4-28 20:46
最后访问2017-4-10 21:29
差不多整7年,即84个月。粉丝66位,平均1.27月/位。

这与网页关不关,没关系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真要比粉丝?
那就比一比。
xukun977       粉丝 66      在线时间 6184小时    平均93.7h/位

另外,本人主要是最近3年,频繁在本版块发帖而已,而在此期间,为了防止某大师,本人几乎所有的帖子都是半途而废!!!

但即便是烂成是这样的帖子,粉丝数照样可以和阳春白雪,和尚该刮的大师差不多!!!

这说明什么???你们已经使用九成内功,我刚用二成而已!!!

正是由于如此,我才敢说如果想有500粉,1到2年就够了!根本不用13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注册时间2010-4-28 20:46
最后访问2017-4-10 21:29
差不多整7年,即84个月。粉丝66位,平均1.27月/位。

连在线时间是怎么算的都不知,服了U!
另外,别盯着注册时间,我发主题贴始于2013大战源教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拜託你们两位,都要笑掉大牙了,粉絲好友再多也不如有名气的,看看我有3位**丶一位9490,把你们吓死了。我 ...

数量多有什么意思,562个中,起码530个是僵尸粉!!!

网友A:
历史可以鉴往开来!

当年许意义靠拍匠人马屁,被匠人推荐为版主,发帖征求意见!
当时许意义善于发动群众,可以说一呼百应!
结果是许多网友表示反对,靠拍马屁而非技术上位,难以服人!

这说明21IC有公平正义,言论自由!
相比于专制网站,顺版主者昌,逆版主者死!缺点也是显然的,言论自由意味者经常有争议,不如人家网站那样一团和气!在本论坛再牛X,说话再强硬的人,到了那儿也是低声下气!

所以说,拍马屁在21IC没有市场!

而像M大师,崇拜H大师到了疯狂痴迷的地步,技术讨论中,明显是胡扯霸道的东西都要支持,没理也得编3分理出来!然后教训老5,说什么在论坛只认真理,不能拉帮结派!

如此一味拍H马屁,只会消耗掉前面13年积累起来的威望,因为这里是21IC,而非AM论坛!

网友F:
明显是百度来的,我昨天上午看过了

网友G:
送你们一句话: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

当年lymex来随便回答了几个问题,圈粉无数。你们几个又是互相吵又是互相捧,也就是你们自己图个乐子,其实谁TM鸟你们。大家看个笑话而已。

你们看看本大师的人气有多高,就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模拟区真要有活跃的高手,还轮得到本大师这种逗你玩的类型来刷屏?

哈哈哈哈哈哈,他们5个在跳广场舞,不害臊。GRD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送你们一句话: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

当年lymex来随便回答了几个问题,圈粉无数。你们几个又是互相吵 ...

圈粉无数靠的是回答几个问题????

靠的是当年在电子杂志上发表的一个相片!!!!身后架子上放了无数仪器仪表,像是2手仪器公司,引的无数电工流口水!

所以这样的大富豪电工,到哪都拉风!
那个LTz1000基准不拉风,拉风的是有8位办数字表!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圈粉无数靠的是回答几个问题????

首先,他那个相片是发表在某莫论坛的。这里的人很多并不知道。
其次,lymex为人很坦诚,从不故弄玄虚,懂就是懂,一针见血的给你指出问题,不懂就是不懂,不会鬼扯什么基础理论。
最后,电路高手,需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要懂数学,又要会用合适的工具,还要有实际项目经验。如果只懂数学和基础理论,就幻想自己是大师,那结果估计只会成为搅屎棍。

网友G:
网站抽风了,编辑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G:
首先,他那个相片是发表在某莫论坛的。这里的人很多并不知道。
其次,lymex为人很坦诚,从不故弄玄虚,懂 ...

本人在本坛创立之初就注册了,那时候主要是查datasheet!所以最近论坛10几年的事,略知一二!

他那个相片最早发于电子制作或无线电之类的期刊上的,具体不记得了,毕竟年代久远了!后来某网友在隔壁论坛发个帖子提了下,大家才知道(因为这些期刊是电子爱好者读的,工程师跟少看)!

网友A:
后来玩LTz1000,在论坛一**打红,于是投机商立马拉它做38论坛!

此人在38有所谓的论文集,模电实力并没有你说的那样可怕!好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当初那张相片,就没有目前在论坛的地位!所以归根结底,是一张炫富相片让他红了!

网友A:
电工最渴望有钱了,因为有钱就可以买很多的电路书,买很多的电子仪器!

隔壁老宋买了台频率响应分析仪,价值5位数,让电工眼馋,荷辣滋直流。。。
射频电路论坛做了个手持分析仪,价值6000到8000,口水直流。。。

网友A:
人靠衣服马靠鞍,在论坛玩的电工靠仪器装点门面!

比如那个pA电流源帖子,除了L,其他任何发那个帖子,都不可能有那样的热度!为啥?帖子从头到尾全是图片,恰好迎合了电工的口味,看理论看不懂,看图片多轻松!

作为对比,把杨振宁那个规范场论文发过来,估计没有几个人会跟帖!为啥?几乎没有图片!看着多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人靠衣服马靠鞍,在论坛玩的电工靠仪器装点门面!

比如那个pA电流源帖子,除了L,其他任何发那个帖子,都 ...

21IC牛X的电工多了去了。当初吹捧lymex的可不是菜鸟。

说实话真正让我佩服他的是38HOT一篇用TINA做环路稳定性仿真的帖子。之前看完TI的运算放大器稳定性分析合集,很多地方不是很清楚,看完他那篇,彻底明了。

当然那一篇图也很多。你可以继续说我们傻,喜欢看图,怕公式。

我们是电工,不是高数的教书匠。

网友A:
引用 网友G:
21IC牛X的电工多了去了。当初吹捧lymex的可不是菜鸟。

说实话真正让我佩服他的是38HOT一篇用TINA做环路 ...

这篇**我3年前看过,可以说是所谓论文集中关于电路理论的代表作!

参考**是TIM GREEN的那个运放稳定性系列!写的非常详细!你居然没看懂!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本科电路没学好!
他那个**非常啰嗦的地方就在于:几乎把课本上频率相关的地方全复制来了!什么都扯!这样你才看懂,验证了你本科没学好!

关于他那篇**有几处不妥当,我在本版块提出过,略!

别看那篇**堆积了那么多资料,许多地方,只要问个WHY,立马卡壳!比如**中说BIG NOT,理论依据是?你去38问他,他肯定答不上来!

网友H(2017-05-25):
引用 网友A:
人靠衣服马靠鞍,在论坛玩的电工靠仪器装点门面!

比如那个pA电流源帖子,除了L,其他任何发那个帖子,都 ...

大师来搞笑的吧,老L是从hellocq的基准帖开始引领大家玩基准的。学识不服贴些干货出来看看。。。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大师来搞笑的吧,老L是从hellocq的基准帖开始引领大家玩基准的。学识不服贴些干货出来看看。。。呵呵。。 ...

了解!
你所说的干货指的是DIY!
想要这些干货,建议定本杂志!
我上初中生也痴迷于这些所谓的"干货",天天放枕头边,有空就翻翻!
30多年前的杂志,现在还有保存:

网友I: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回答楼主提出的问题而是瞎扯些无关的内容呢?
有源(主动)和无源(被动)的区分我的看法是:不会由于输入的变化改变自己的原本参数的元件就是被动元件,也就是自己不能产生什么,只能是输入是什么我就是什么,类似自然界物理变化,不产生新信号。而主动元件是自己可以产生与输入不同的新的信号。二极管显然是有源元件,因为当电源反向的时候它阻止了电流的流动,相当于产生了新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不回答楼主提出的问题而是瞎扯些无关的内容呢?
有源(主动)和无源(被动)的区分我 ...

你表面上在说有源,实际上在说线性!
你跑题比我们要厉害!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表面上在说有源,实际上在说线性!
你跑题比我们要厉害!

我似乎没有说只有电阻是无源元件,所以说我说的有源是线性的依据是什么呢?你是电路专家,给你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一个电容,你是可以让它振荡的。所以说二极管是主动元件跟线性没有关系。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似乎没有说只有电阻是无源元件,所以说我说的有源是线性的依据是什么呢?你是电路专家,给你一个二极管 ...

在电路九段面前,只敢说(也确实是)懂点皮毛!

普通人给定义,是通过观察事物的特点,粗糙地描述这些特点,以为这就是定义!
实际上得抓住特有属性才行!一般属性是没法区分或定义的!

你这就是,通过举反例,很容易让你这个定义失效!

网友A:
你这可能连举反例的程序都可以省了!!
把非线性=主动,线性=被动!这个说法太离谱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在电路九段面前,只敢说(也确实是)懂点皮毛!

普通人给定义,是通过观察事物的特点,粗糙地描述这些特 ...

我不太喜欢有源无源的说法,比较喜欢主动和被动的翻译,更能对电路设计具有指导意义。从主动元件的意义出发,就是自己可以产生新的信号的元件的意思。被动元件就是只能放大、缩小、整形别人产生的信号。如果非要用有源来说,实际也是指可以作为信号来源的元件。我说二极管可以作为主动元件使用就是举了一个反例,它可以作为一个振荡器,产生新的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不太喜欢有源无源的说法,比较喜欢主动和被动的翻译,更能对电路设计具有指导意义。从主动元件的意义出 ...

有源无源,在电路理论中,属于超重量级概念!!!

例如,我之前在帖子中说过,变压器耦合系数之经典推导,是有内伤的,许多教材在脚注地方说明了,现在严禁性教材用无源概念来证明了!

再例如,在电路综合理论中,无源性是无源网络能否综合的一个基础!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你这可能连举反例的程序都可以省了!!
把非线性=主动,线性=被动!这个说法太离谱了!

你这属于:把显然荒谬的论点加在论敌头上,再加以驳斥。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你这属于:把显然荒谬的论点加在论敌头上,再加以驳斥。

帖子没有修改过,也没删除,白纸黑字的,全世界都能看见,这怎么耍赖啊!

我的论点是基于你这段话,读了不下5遍!
至于是我理解错误,还是你表述不准确,这个只能有其他网友判断了=

(不会由于输入的变化改变自己的原本参数的元件就是被动元件,也就是自己不能产生什么,只能是输入是什么我就是什么,类似自然界物理变化,不产生新信号。而主动元件是自己可以产生与输入不同的新的信号。二极管显然是有源元件,因为当电源反向的时候它阻止了电流的流动,相当于产生了新的信号。)

网友A:
另外,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普通二极管不是有源器件,而是无源!我专门发过一个二极管无源性的帖子!

如果我说错了,给你充100元花费,立贴为证!!!
(骗子博导教授天天在论坛上造我姚,拉他去做鉴定又不敢,晒学位证也不敢!但他恶堵的目的实现了,导致本人信誉度下降,所以只能动不动就用*币表示可信度!!!

网友J:
只就技术问题说几句:
      有源、无缘、主动、被动只是器件模型,只有当你采用该器件模型进行电路计算时才有意义。

      凭空谈论这些问题都是扯淡。

      还有什么“运流”, 还有什么+0/-0。我不参与这些话题的讨论,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在扯淡。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普通二极管不是有源器件,而是无源!我专门发过一个二极管无源性的帖子!

...

    我不想讨论技术以外的事情,我们只讨论技术概念。
    判别元件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实质标准是能不能产生新的信号,这是弄清概念的重要意义。如果我们不认为二极管是一个有源元(器)件,那么我们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去想二极管也可以做一个振荡器。更实用的讲,在含有二极管的电路中可能产生了振荡,由于我们认为二极管是无源元件,所以可能不能快速定位故障。
    真的不是你发一个帖子论述过无源性,二极管就是无源器件了。
    我想看到这里这个问题已经讨论明白了,看官各取所需。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不想讨论技术以外的事情,我们只讨论技术概念。
    判别元件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实质标准是能不能产 ...

当然不是我发一个帖子,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这是学界共识!而非我个人论断!

我手里头有近百本电路理论书籍,即便是拍照给你看,拍它个几十张,根据经验,你也不会信的,因为你现有的思维模式是长期形成的,短期之内无法改变,不管证据有多确凿!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我不想讨论技术以外的事情,我们只讨论技术概念。
    判别元件是主动还是被动的实质标准是能不能产 ...

例如你这个论证就很有意思:震荡电路里含有二极管,于是二极管是有源!
震荡电路里还有电阻,电容呢,于是他们也是有源的?

网友A:
十有**没有系统学过相关课程,所以这个二极管有源问题,我是没有办法说服你了!
建议看点电路理论书!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例如你这个论证就很有意思:震荡电路里含有二极管,于是二极管是有源!
震荡电路里还有电阻,电容呢,于是 ...

本来不想回复了,但是为了正视听,在回复你一次:振荡电路里有什么元件确实不能说明这个元件就是有源的,但是写以上的结论建立在一个基本共识上,就是电阻、电容、电感是无源的。如果一个电路中只有三个元件,而这三个元件都是无源的,那么就不可能产生新的信号状态。如果两个无源的元件,加进来了一个二极管,电路改变了原来信号的性质,这是证明加进来的二极管是一个主动元件。替换联系:在电阻、电容组成点电路里,加进来一个新的元件,产生了新的信号的,是不是加进来的这个元件,都是主动元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本来不想回复了,但是为了正视听,在回复你一次:振荡电路里有什么元件确实不能说明这个元件就是有源的, ...

教材上说,LC组成线性振荡器!于是产生新号了,按照你的逻辑,L和C中,哪个是主动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