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配置问题

楼主(2017-04-08):
做lis3dh加速度传感器IIC读不出数据,三轴数据都是0。同样的程序能读出ADXL345这个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感觉是lis3dh的配置不对,请大家指导知道

楼主:
下载复制这个驱动还是读出全是0。快被这个传感器逼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复制这个驱动还是读出全是0。快被这个传感器逼疯了

木玩过,少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玩过,少累哈

可能我的功力还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的功力还不够

沉住气,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下信号线情况.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7.JRflDB&id=44646837717&ns=1&abbucket=17#detail

楼主:
过去好多天了,问题解决了,赖反馈下结果,就是地址设置,SDO接地时地址0x30,接电源时地址0x32.就这么简单,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