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给本板块总积分/专家分排名第2的教授,讲讲如何区分有源无源!

楼主(2017-04-08):
最近两天,排名第2的教授闹笑话,笑话起源是为了圆谎,必然要说更多谎,这一哲理引起的!

最初,大师鬼扯说稳压管可以做有源负载!

针对这一高论,网友质疑两点:
第一,稳压管是无源器件,怎么能有源负载?
第二,稳压管两端电压理论上是不变的,做了负载后,电压几乎是纹丝不动,哪来的电压增益?

为了圆场,或者说是圆谎,大师开始撒谎:
第一个谎言:稳压管是有源器件!
第二个谎言:用神奇的对偶,推论出三极管有源电流源的对偶是稳压管有源电压源!

为了源一个谎,被迫撒两个谎!

为了圆这两个谎,下面必须撒更多的谎!永远难以脱身!

很多谎言中,本贴主题最重要,只要第一个谎言得以做实,后面的谎言无需证明,不攻自破!

楼主:
本来是想当笑话看看就算了的,不想较真!
但是想想在板块排名前几的大师,代表本板块最高水平,是板块的一面大纛,如果这样的人物都是胡吹乱侃,撒谎成性,让其他论坛人怎么看???人家势必笑话21论坛无人,一帮庸才!

所以为了维护21IC荣誉,不惜得罪这些元老,来个"正本清源"!21IC的名誉比元老的威望地位更重要!

楼主:
要想区分有源无源,首先必须给个判断依据,找个标杆!

无源判断依据很简单,功率积分≧0!大师忠实粉丝喜欢看小李的电路分析基础,35页那个公式就是!

公式意义很明确,任一时间点都是吸收功率的是无源器件!

二极管就不用说了,特性曲线在1/3像限,电压和电流同正同负,积分必然大于等于0!

楼主:
二极管,稳压二极管,隧道二极管等,都是无源器件,几乎任何一本电路基础书籍中都会讲的!

如果你研究几十年电路,教了几十年学生了,连个常识都搞不懂,哪来的颜面来面对论坛和你的学生?

楼主:
二极管问题到此结束,如果有人继续无理取闹,请到闹市区,面南背北而跪,惨叫三声:
脸啊,我的脸啊,你跑哪去了。。。

下面看三极管MOST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排名第一的是哪位先进?目前排名第二的积分,是不是x大也有所幫忙贡献,光是你们两位相互抬槓的积分,就 ...

你胡扯什么?N天前有版主鄙视你,说你不看真理,拉帮结派!我当时就对此人说:H大师积分,70-80%都是你一个人独家贡献的!吹捧起来个伪大师,为天下人笑!

楼主:
三极管,MOST,运放等,都可以用受控源来表征,而受控源是有源器件,所以这些都是有源器件!
至于受控源,使用上面的判断公式,必然小于0!计算太简单,略!

网友B:
LZ:

下面是BJT的共射输出特性曲线

网友B:
眼睛再老花也看得出其特性曲线在第一象限

如何计算出其输出功率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睛再老花也看得出其特性曲线在第一象限。

如何计算出其输出功率了呢?

这样就对了,不懂就问,而非不懂装懂!

我昨天在相关帖子里提到1/3像限,到了晚上,看你说到三极管不加偏置,也不能叫有源器件,我当时就知道病根在哪了--三极管和二极管同在一三像限,应该是一损具损,一荣具荣的关系!这就是你想不通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就对了,不懂就问,而非不懂装懂!

我昨天在相关帖子里提到1/3像限,到了晚上,看你说到三极管不加 ...

回答问题!

楼主:
问题超级容易解决,就是戴上老花镜,看清"参考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超级容易解决,就是戴上老花镜,看清"参考方向"!!!!

扯其它的一点用都没有!

还是那点,第一象限,请计算出那个三极管输出了多少功率,只要给个正负号就行,已说明其输出还是输入。

楼主:
大家不信等着瞧,师傅给徒弟指点迷津,徒弟一旦弄懂,立马要开始攻击,甚至是骂师傅了!!!

这4年来一直如此!

楼主:
面对如此忘恩负义之徒,我不留一手怎么办?所以本人很多帖子都是点到为止,多数都是半途而废的,原因就在于此!!

想当年,猫如果连爬树的功夫都教给老虎了,老虎学艺成功之后,是不是猫就必死无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面对如此忘恩负义之徒,我不留一手怎么办?所以本人很多帖子都是点到为止,多数都是半途而废的,原因就在于 ...

这招可没用,这是21IC,基本常识都具备!

网友B:
LZ:

可以告诉你,我早已经根据你前面的说法,后面准备了一系列的坑等着你跳呢!

楼主:
本人两年前就想做视频,以及其低廉,甚至是免费的价格,给大家录些模电视频,大家只要能**一段时间,我可以确保你教快的速度达到研究生水平,而且不单单是理论,还有大量的实践!

但是我目前非常忌惮这些大师,我在名利都捞不到前提下,培养强大的对手来攻击我!想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可以告诉你,我早已经根据你前面的说法,后面准备了一系列的坑等着你跳呢!

什么坑啊,不就是激将法吗?

用不着激将,这些简单的知识告你说也无所谓,不会伤筋动骨!

楼主:
一点一点给这个笨人讲吧,讲快了他听不懂!

第一,常识:两端口网络参考方向,默认电压上正下负,电流方向进入+端口!

第二步,测试输出功率!
测试时,起码得个测试负载吧?这时,测试负载上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是不是相反的???

这样听不懂,想想共射放大器,电压增益为-gmRL,前面有个负号哦!

楼主:
简单的饶了个小弯,这家伙想了一天一夜!真是个人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点一点给这个笨人讲吧,讲快了他听不懂!

第一,常识:两端口网络参考方向,默认电压上正下负,电流方向 ...

这些破玩意儿救不了你,别费劲了!

回到主线,第一象限,计算BJT上的功率,只要给出方向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破玩意儿救不了你,别费劲了!

回到主线,第一象限,计算BJT上的功率,只要给出方向即可!

还是没听懂,太笨了,画个图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没听懂,太笨了,画个图吧:

没用,按BJT输出特性曲线办事!

弄个小信号二端口网络忽悠谁啊?!

网友B:
另外,这算什么玩意儿啊 ?!

楼主:
再给笨蛋提个醒:

看清判断公式中v/i参考方向!!!!!而非眼睛盯着一三像限,脑子里想着一三像限代表无源!

说到这,我突然释然了!!!都笨成这个样子了,我还忌惮他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这算什么玩意儿啊 ?!

乖,血压直线上升。。。碰到这样教授真受不了,什么都得一点一点讲。。。

常见的4种受孔源,是不是都是两端口啊???两端口右边是输出,左边是输入!由于输入断功率必定为零,是不是只要考虑输出端就行了????想测试输出,是不是得加负载RL啊????

蠢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给笨蛋提个醒:

看清判断公式中v/i参考方向!!!!!而非眼睛盯着一三像限,脑子里想着一三像限代表无源 ...

再提醒一句:

BJT的输出特性曲线相关坐标上的电压和电流的实际方向已经明确,只要按照它的方向即可,无需设立什么假定方向。

此外,你能解释一下上面那个图中负载是输出功率还是输入功率?

网友B:
好了,基本可以肯定、确定,下面没什么戏了!

等有好戏再说吧。

暂撤!

楼主:
倒有多笨!!!

这样想不通,你反过来想,如果负载上参考方向一致了,此时测出的三极管输出特性曲线,是不是你望眼欲穿的2-4像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了,基本可以肯定、确定,下面没什么戏了!

等有好戏再说吧。

弄懂就撤吧,教了你半天,你无需说声谢谢,尽管这是做人的起码礼仪道德!做大事的不拘小节!

不过,你能不骂师傅,就谢天谢地,烧高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人两年前就想做视频,以及其低廉,甚至是免费的价格,给大家录些模电视频,大家只要能**一段时间,我可 ...

楼主,你这一些话,我都听腻歪了,不管有没有水平,对或者不对,一个电路用简单的话解析分析讲出来是水平,而扯什么多少页,多少原理,就是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一些话,我都听腻歪了,不管有没有水平,对或者不对,一个电路用简单的话解析分析讲出来是水平 ...

听腻好办,以后凡是看到本ID的帖子,坚决不点击!而一不留神点进来了,屏幕右上角那个大红叉X看见没有,用你的鼠标猛戳,烦恼立马就没有了!

网友D: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