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金升阳DCDC升压模块的工作异常情况;求助!!!5V~±15V。WRA...

楼主(2017-04-08):
模块 WRA0515S-3WR2
功能:5~±15V
问题:1、我在使用充电宝5V2A以及5V1A作为输入的5V,输出正常。
         2、在使用苹果手机充电器的头(标称5V1A)作为输入以及苹果平板的充电器的头(标称5V2A),输出正常
         3、在使用华为,小米手机的5V1A头却不能工作,输入的5v也会上不去
         4、三星的5V2A的充电器头可以
         并且我测过电流,不正常的工作时候有1A(1.2、1.3左右)以上,明显超出5V1A头的标称电流。 所有的情况正常工作电流只有300MA左右,板子上有±15V的网络就两个运放,一块PGA芯片(加起来电流不超过60MA)。其他板子上面还有一部分其他5V的电源网络,有STM3F401,ADS1281,一块74HC芯片,wifi模块(WIFI模块取下来也一样的情况就是正常时电流小一点)

网友A:
你好!
对于电源模块来说,产品启动都会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启动电流,这个值是远超于产品正常工作的稳定输入电流,因此你会发现2A的基本没有问题,1A的有些会存在问题,这个就跟充电器设计的过流能力和响应时间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对于电源模块来说,产品启动都会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启动电流,这个值是远超于产品正常工作的稳定输入 ...

这块芯片在5V情况下,确实需要1.2-1.3A左右的启动电流;

如果使用稳压源供电应该可以工作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块芯片在5V情况下,确实需要1.2-1.3A左右的启动电流;

如果使用稳压源供电应该可以工作正常? ...

采用稳压源也是要看过流能力和其本身的相应时间,其问题点是一致的。

网友B:
金升阳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C(2017-05-15):
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能达电源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