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已解决】AS7和ICCAVR V7 程序编译运行结果不同

楼主(2017-04-08):
请教大大,我的程序原来在ICC 上写的,现在参考help文档移植到AS7上,0error通过。但是程序下载到电路上的运行效果和ICC中编译的不一样。类似运行频率变快,还会复位的样子。二姨上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嘛?请指教

网友A:
不同的开发环境对工程的有些默认配置是不一样的

楼主:
解决了,在工程配置上面找了几天,没看出什么区别。是两个编译器优化的差别,AS7的用的编译器会把一些变量优化掉,所以程序运行现象很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开发环境对工程的有些默认配置是不一样的

编译器优化掉部分全局变量了,程序是前人写的,有点乱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在工程配置上面找了几天,没看出什么区别。是两个编译器优化的差别,AS7的用的编译器会把一些变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