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的ad采集并使用pwm输出怎么实现

楼主(2017-04-08):
新人一枚,现在正在学习28335,最近正在做一个用AD去采集模拟量,并用pwm输出波形,
我想请问一下,adc模块和pwm模块这两个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是通过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 = 0x1;        还是通过AdcRegs.ADCTRL2.bit.EPWM_SOCA_SEQ1=1;来实现。又或者有其它方法请各位大神们给支支招

网友A:
这两个去讲其实没什么关联
ADC采集到的数字量   PWM配置完周期和占空比就输出了
关联应该只有PWM波触发ADC开始转换了

网友B:
按你所描述的功能,这两个模块基本没什么功能上的关联。就是你采集得到的数字量作为PWM的输出量。

网友C:
推荐楼主, 先拿着例程玩一玩吧,  ADC 和 PWM 既是独立的模块, 又有信号相连, 是专门为电机控制而设计的.
先熟悉了功能再玩自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