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十种二极管的有源性!

楼主(2017-04-08):
新老二极管加起来,按大类划分,起码不下十种!那么它们的有源性如何?

楼主:
请注意,说的是按大类划分,而非细分(对有源性研究没有必要!!!)

首先说下,有大师说稳压二极管对偶是恒流二极管?!按照对偶定义,这个说法不成立!!看看曲线便知!

楼主:
十种二极管中,非要找个有源的出来,可能就一个光电二极管!
但是,在电路理论范畴,我们一般不关注外界的光热特性,以电气特性为主!
所以我们一般说二极管为无源器件,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所说的二极管指普通二极管!

其他的如真空二极管,虽然伏安特性过第2象限,很小的正向电流可以忽略了!

网友A:
10种?真空、矿石、玻封、塑封、铁壳,还有。。。

网友A:
俺也不懂,转之手机搜狗

磁敏二极管的工作原理
  当磁敏二极管未受到外界磁场作用时,外加正偏压,如图(a)所示,则有大量的空穴从P区通过I区进入N区,同时也有大量电子注入P区,形成电流。只有少量电子和空穴在I区复合掉。
  当磁敏二极管受到外界磁场H’(正向磁场)作用时,如图(b)所示,则电子和空穴受到洛伦兹力的作用而向r区偏转,由于r区的电子和空穴复合消失速度比光滑面I区快,因此。。。

不喜勿喷,凑个热闹。

楼主:
普及基础知识:

大家都知道,稳压二极管等效模型是RDV,也就是说,它含有电压源,应该是有源器件啊???

楼主:
这里需要区分两个概念,就是有源器件和有源网络!!!
区分两句话:有源网络必定含有源器件!但含有有源器件的网络,未必是有源网络!
稳压二极管对应后面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