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这个电路R3位置4.7K焊成4.7欧有什么影响没

楼主(2017-04-08):
求救,这个电路R3位置4.7K焊成4.7欧有什么影响没,Q1的CE极反了

楼主:
左边G2R-2-12V是继电器

网友A:
Q1的ce是不是画反了。4.7欧基极限流电阻肯定小了,要烧Q1

网友B:
不知楼主要实现何种功能呀

网友C:
差的太多了

网友D:
肯定会烧

网友E:
肯定有影响啊,搞不好工作在放大区,也容易烧三极管

网友F:
电流较大,会烧三极管。

网友G:
Q1的接法都是错的,而且电路中的错误可不止这一处。另外,楼主画的电路图非常不规范,赶紧先去看看教科书上的电路图是怎么画的。

楼主:
受教了,知道自己还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