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052偶尔复位

楼主(2017-04-08):
最近用STM8L052,操作2.4G的RF模块,收发数据非转到UART。

楼主:
没写完,不小心发了。。。
情况是程序偶尔会复位,从UART里输出复位原因RST_SR,有时是2,有时是4,还有时是0
程序是开了看门狗的
仔细检查过,没有堆栈溢出。

网友A:
这类问题排查比较麻烦, 因为原因很多, 看看看门狗有没有触发.
软件里多做点工作, 尽量把可能的原因放出状态来, 包括借助预留的 IO 口.
祝好运

网友B:
看门狗 喂狗时间设置长一点,利用中断去喂狗,中断里面嵌套个简单的汇编代码,将MSP或者PSP栈顶指针取出来,然后将栈顶指针想上去8个world数据,从而找到相应的信息

网友C:
喂狗不能用中断啊,就算你跑飞了,中断也可以正常喂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喂狗不能用中断啊,就算你跑飞了,中断也可以正常喂狗。

哈哈,程序跑飞后 , 啥事都有可能 , 只有想不到 ,没有跑不到的。

不过针对您说的这个事情,我没有验证过程序跑飞后是否能够进入中断。我的理解是不能的,因为程序跑飞后会进入hardfault异常,进入hardfault异常后不会退出(也许退出后立刻又进入hardfault异常),hardfault异常优先级是比其他普通中断优先级高很多的,如此导致看门狗中断不能正常使用,也就不能正常喂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喂狗不能用中断啊,就算你跑飞了,中断也可以正常喂狗。

这方面我不是很清楚,希望能给我科普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方面我不是很清楚,希望能给我科普下,谢谢

因为中断是一个独立的系统,与主函数内的是两个独立的系统,中断是不会跑飞的。。。跑飞的是主函数,因此喂狗都是要在主函数喂狗,我看书上是这么说的。

网友D:
2.4G模块发射功率多少,有没有类似TDMA的工作模式?

RST端4.7k电阻拉VCC,10pF电容到GND再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G模块发射功率多少,有没有类似TDMA的工作模式?

RST端4.7k电阻拉VCC,10pF电容到GND再测。 ...

试过了,电容接的100nF的。
2.4G的发射功率是20dbm,用程序试不停的发送数据,并不会有什么问题。
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
还好概率不大,使用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网友D:
100nF等于没加,加pF电容,是提醒你有没有射频的影响。

网友E:
没有看懂楼主要表达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写完,不小心发了。。。
情况是程序偶尔会复位,从UART里输出复位原因RST_SR,有时是2,有时是4,还有时是0 ...

看一下楼主的代码,是不是硬件复位?

网友F:
你电压过低引起的复位吗

网友F:
使用看门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