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软件调试时watch窗口中的value值只显示0-0x80以内

楼主(2017-04-08):
IAR for STM8软件调试时watch窗口中全局变量的value值只显示0x00-0x80以内,0x80-0xff不显示是怎么回事?Debug的时候,可以正常的运算,但是就是不显示

网友A:
右键改显示格式,16进制,或10进制都可以

谢谢,果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