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信号的回勾和过冲

楼主(2017-04-08):
以TF卡CLK为例进行讲解。
TFCLK接收端(弹片处)测到的波形如下。
图1 TFCLK接收端波形(弹片处)
       TFCLK通路串0Ω和50Ω,在弹片处测的幅度不变,则TFCLK的输入阻抗是高阻。测试点与TF卡内部DIE之间有一段弹片和TF卡金手指,则感性比较大。测试波形有回勾塌陷,伴有过冲,基本可以断定是高负载+电感+电容这种情况。使用ADS进行仿真,仿真图与结果如下。
2 TFCLK仿真图(0Ω)
3 TFCLK仿真结果(0Ω)
       由上图可以看出,源端串0Ω,内部DIE有过冲无回勾,弹片处有回勾和过冲,源端有台阶、回勾和过冲。源端的台阶是高阻负载不匹配引起的,测量源端波形如下。
4 TFCLK源端波形
       源端测到的波形也有类似的台阶,与仿真结果基本一致。
       TF卡内部DIE只有过冲,可以在源端串个小电阻,增加源阻抗,减小向微带线注入的电压电流,即减弱源端驱动力。这样就可以减缓对电容的充电速度,防止电容过充而产生过冲。
       经过调试,源端串22Ω电阻,效果较好,如下图。
5 TFCLK接收端波形(弹片处)
6 TFCLK仿真结果(22Ω)
       由上图弹片处的实测波形和标红的仿真波形(TF卡内部DIE)可知,过冲基本没有了。

楼主:
比较基础的问题,相信搞清楚的人也不多

网友A:
搬个小板凳学习

网友B:
过冲基本没有了,但是信号的回勾还是没有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冲基本没有了,但是信号的回勾还是没有解决啊

你都没有认真看帖子,芯片内部DIE是没有回勾的,是外部测量有回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都没有认真看帖子,芯片内部DIE是没有回勾的,是外部测量有回勾

我知道,我就想知道能有什么方法把外部测量的回勾问题也解决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我就想知道能有什么方法把外部测量的回勾问题也解决掉么?

外部测量到的回勾虽然真实存在,但是只要芯片内部DIE没有回勾就不用管。 要消除这个回勾,可以在终端并联电阻,或者减小负载电感电容,仿真模型都给出来了,你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C:
相似的问题以前武晔卿老师的博客有一篇**专门讨论过;

网友D:
就佩服这种将技术做细的大神,另外想请教下:开关电源,驱动mos管,驱动脉冲的尖峰(上升沿)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消除?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佩服这种将技术做细的大神,另外想请教下:开关电源,驱动mos管,驱动脉冲的尖峰(上升沿)是什么原因造 ...

最好上图,不然我也是瞎猜,不过**不离十应该是RLC阻尼振荡,如果是阻尼振荡引起的话,无非就是增加阻尼比,具体怎么调,可以参考自控原理的二阶系统的公式

网友E:
厉害厉害!

PS:有个小问题:仿真模型里元件值是怎么确定的呢?自己测量?还是器件手册有写?

网友F(2017-05-08):
后端 金手指的电感量是怎么确定的?  经验吗?

网友F:
楼主某些参数设置不准确,或者说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厉害!

PS:有个小问题:仿真模型里元件值是怎么确定的呢?自己测量?还是器件手册有写?

走线参数是实际PCB的走线参数,终端等效的电感电容值,随便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后端 金手指的电感量是怎么确定的?  经验吗?

随便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某些参数设置不准确,或者说不严谨

知道不严谨,我只是做下原理性仿真,电路的东西,精确性仿真本身意义也不大

网友G:
可不可以把这里回勾和过冲看作是信号的一种振铃现像,因为你在测试TF卡测试点引脚的时候,这个引脚几乎等于是开路的(也就类似于输入阻抗无穷大),从而引起的信号振玲现像,然后通过源端端接电阻来消除振铃现像?
可不可以尝试通过一些方式测量下 有TF接入的时候测试点引脚的波形是什么状态呢?
个人看法,轻拍,谢谢!

网友H:
搬个小马扎学习

网友I:
楼主,以下是个人的一点浅见,望指正。
第二幅示波器图接0R电阻,相当于将之前该处的走线变宽。宽走线能容纳的电荷变多,于是该处走线电容变大,直接造成第二幅图中的回勾变多,且回勾深度变大。宽走线使得电流在走线上表现的更为分散,于是该处走线的电感变小,因此造成第二幅图中过冲幅度会想对低一些。
第三幅示波器图将0R电阻改为50R电阻,造成达到容性感性不匹配的时刻电流变小。由电容的电流公式:I=C*(dV/dt)知dV=I*dt/C,于是回勾深度相对第二幅图会变小变少;由电感的电压公式知V=L*(dI/dt)知过冲幅度相对第二幅图会变小。
电感通低频阻高频,因此电感更多改变的是低频,表现在波形的高低电平上,即为过冲。
电容通高频阻低频,因此电容更多的是改变高频,表现在波形的边沿上,即为回勾。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以下是个人的一点浅见,望指正。
第二幅示波器图接0R电阻,相当于将之前该处的走线变宽。宽走线能容 ...

1、0欧对波形几乎没影响
2、0欧换成50欧,注入微带线的电流变小,过冲会变小,回勾其实是负载电感和电容引起的相位造成的
3、最后两句话不对,你自己仿真一下就知道了,仿真可以看清楚波形变形的细节

网友I(2017-06-07):
引用 楼主:
1、0欧对波形几乎没影响
2、0欧换成50欧,注入微带线的电流变小,过冲会变小,回勾其实是负载电感和电容 ...

好的,谢谢

网友J:
做了这么多年的硬件,遗憾一直没折腾过仿真,
lz能出个简单的仿真流程不,比如我做了一块板子,我就想看看flash和cpu的走线信号质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了这么多年的硬件,遗憾一直没折腾过仿真,
lz能出个简单的仿真流程不,比如我做了一块板子,我就想看看f ...

这类SI仿真没搞过,我这边都是平台厂家负责这个仿真

网友K(2021-11-24):
回勾有可能是残桩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