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R II 入门问题,存储量大小?

楼主:
入手的个QDRII 项目,有点问题跟各位达人请教下。使用的Cypress 的 CY7C1512KV18器件,datasheet上说是4Mx18bit,对于18bit没有疑义,
1 器件的地址线仅仅是21bit,应该是2M才对呀?字节写选择输入端BWS[1:0]仅仅控制读、写时是高9位,还是低9位,对存储容量大小没有贡献?
2 器件外部数据总线是18bit,不知为什么内部是36bit, 其工作原理是什么?

恳请各位达人不吝赐教!

楼主(2017-04-08):
仔细揣摩了下时序,qdr ii 读、写操作在时钟的上下沿进行,并且是2字节突发。比如说写时序,在写数据时,在第一个K时钟上升沿,锁存数据18bit,在同一时钟下降沿锁存数据地址和另外18bit数据,换一种说法就是QDRii 是18bit的,但是由于采用2字节双沿处理数据,因此同一地址存入36bit数据,因此对于CY7C1512KV18 的容量就变成了4Mx18bit,不知道理解的是否正确?
还请各位达人斧正!

timing for  (254.41 K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