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定时中断 固定频率红外线信号 长短接收控制

楼主(2017-04-08):
最近在利用STM8 TIM4定时中断 做一个固定频率红外线信号 长短接收控制LED灯 程序,但是就是执行不了,大侠们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了?
描述:1. 红外线(PWM方波)F=125HZ ,T=8ms , D=0.4;
         2. 单片机PC5口接收红外信号;
         3. TIM4定时时间100 us;
         3. 先是判断红外信号频率是否正确,然后根据接收信号时间的长短来控制不同LED灯亮灭。接收信号时间T_js:
             1) 短接收:T_js>3s时,LED1亮;2)长接收:0.2s<T_js<3s时,LED3亮。3)T_js<0.2s 无效
程序如下:
#define PT_INPUT_HIGH_COUNTER_MAX  40 //4ms
#define PT_INPUT_LOW_COUNTER_MAX 520  //5.2ms

#define PT_TRACE_PEROID_LOW_THRESHOLD   70 //7ms
#define PT_TRACE_PEROID_HIGH_THRESHOLD  90 //9ms

#define IR_SENSE_SHORT_PRESS_THRESHOLD  2000 //200ms
#define IR_SENSE_LONG_PRESS_THRESHOLD  30000  //3s
void PT91_Recv_Handle(void)
{
  static u8 flag = 0;   //反转的标志
  //PT_Level_Read_Temp=GPIO_ReadInputPin(PT91_PORT,PT91_PIN);
  IR_Input_Level=GPIO_ReadInputPin(PT91_PORT,PT91_PIN);
  // PT_PIN Trace follow start
  if(IR_Input_Level==HIGH)//High
    {
      if(PT_Input_High_Counter<PT_INPUT_HIGH_COUNTER_MAX)// prevent to flow
       {
         PT_Input_High_Counter++;
       }
      else
       {
         PT_Input_High_Counter=0;
       }
    }
  else//Low
    {
      if(PT_Input_Low_Counter<PT_INPUT_LOW_COUNTER_MAX)// prevent to flow
       {
         PT_Input_Low_Counter++;
       }
      else
       {
         PT_Input_Low_Counter=0;
       }
    }
   // PT_PIN Trace follow end
   // PT_PIN wave peroid judge start
   PT_Trace_Peroid=PT_Input_Low_Counter+PT_Input_High_Counter;
   PT_Input_PR=PT_Trace_Peroid;
   if(PT_Trace_Peroid>PT_TRACE_PEROID_LOW_THRESHOLD && PT_Trace_Peroid<PT_TRACE_PEROID_HIGH_THRESHOLD) //trace success
    {
      PT_Trace_Success_Counter++;
      if(PT_Trace_Success_Counter>IR_SENSE_LONG_PRESS_THRESHOLD)// long IR sensed
       {
         Short_IR_sense_judge_state=NO;
         Long_IR_sense_judge_state=YES;
         PT_Trace_Success_Counter=0;
         // long IR sense handle
         LED1_L;
       }
      else if(PT_Trace_Success_Counter>IR_SENSE_SHORT_PRESS_THRESHOLD)
       {
         if(flag)
         {
           Long_IR_sense_judge_state=YES;
         }
         Short_IR_sense_judge_state=YES;
         PT_Trace_Success_Counter=0;
         // short IR sense handle
         LED3_L;
       }
      else
       {
         PT_Trace_Success_Counter++;
       }
       flag = !flag;
    }
   else //trace fail
           {
           PT_Trace_Success_Counter=0;
           PT_Input_High_Counter=0;
           PT_Input_Low_Counter=0;
           Short_IR_sense_judge_state=NO;
           Long_IR_sense_judge_state=NO;
           }
     // PT_PIN wave peroid judge end
}

INTERRUPT_HANDLER(TIM4_UPD_OVF_IRQHandler, 23)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TIM4_ClearITPendingBit(TIM4_IT_UPDATE);//清除更新标志位
   PT91_Recv_Handle();
}

网友A:
貌似能否正确接收都没搞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能否正确接收都没搞清楚吧

这是我的想法 不知道能否实现,只要判断接收信号周期在一定范围内即可(约等于发射信号), 不一定非要很正确,网上看了红外计数器是加了个电压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