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im868模组和评估板的连接问题(Micro-USB)

楼主(2017-04-08):
大家好!
         最近想研究测试一下sim868的芯片模组,我购买了模组(SIM868-TEKIT)和评估板(SIMCOM-EVBKIT),想进行at指令的测试。由于我之前没有测试过通信芯片和评估板,对如何连接评估板不是很了解,同时在官方网页的技术支持网页上我无法下载《SIM868_RF_Design_Application Note_V1.00》应用手册,来研究连接方式。
        我看到包装中有一根Micro-USB接口的连线,请问是否我的笔记本电脑(usb接口)直接使用这根线就可以连接评估板(micro接口)了?至于电脑上的测试软件,请问是否有专用(针对usb-micro连线方式)的测试软件?(普通的“串口连接助手”软件 并不支持usb接口传送串口数据)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板子。不过我猜评估板应该带usb转串口tt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板子。不过我猜评估板应该带usb转串口ttl了

谢谢,我个人也是这么理解,他的micro口应该是已经做了串口转换的,但是我电脑上应该用什么软件呢?才能从usb口输出串口的at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个人也是这么理解,他的micro口应该是已经做了串口转换的,但是我电脑上应该用什么软件呢?才能 ...

你吧板子连接到电脑,看是否多出一个串口设备。
一般用串口软件就可以,比如UartAssist、串口猎人等等

网友B:
是哪里买的开发板。如果是正规代理购买应该是可以问技术支持这块。我们是代理商,Q503276777

网友C(2017-05-25):
常用的串口工具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D:
楼主。现在会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