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楼主(2017-04-08):
望大神请教,STM32,对于新手是先学习库函数版还是寄存器版

网友A:
学会一个就行了。。好比你吃饭,谁他妈管你用筷子还是用刀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会一个就行了。。好比你吃饭,谁他妈管你用筷子还是用刀叉

说得好

网友:
要是做应用,追求的是速度,就学库,上来就能用了,要是完全为了学习,那就寄存器,了解的更透彻些

网友C:
我是小白,觉得寄存器更直接,对着datasheet的寄存器位置一顿写0或者写1就行了。不过之后库函数的也要看看,因为实现功能方便

网友D:
纯入门的话建议寄存器开始,如果有一定经验的就直接使用库

网友E:
还是库好些吧

网友F:
建议先学寄存器,库是调用的。没库怎么办呢,只能哭去吧。

网友G:
如果你有大把时间的话还是看寄存器,这样了解的比较透彻,当然库函数还是要学习的,这样你写代码的话,没有寄存器基础的新手也能看懂;如果你是上班族,时间相对来说不是很充裕,先看库函数,让你很容易上手,以后在慢慢看寄存器。

网友H:
它俩不是对立的,两者都在用,一般的地方用库函数,比较关键的地方直接操作寄存器

网友I(2017-06-01):
建议入门学库,深入的话再学寄存器,看库里面的代码可以更好的帮你理解寄存器。

网友J:
学库函数难道不用学寄存器?库函数很多操作最后还是读写寄存器,最后还是要看寄存器才能看懂

网友K:
库函数都封装好了的,用起来简单点儿,但如果想要进一步深入了解底层,可以看看寄存器的,更透彻

网友L:
如果是纯属学习的话,就学寄存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