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网口给arm烧写程序(裸机)

楼主(2017-04-08):
想通过网口给裸机arm烧写程序,写到flash里,下次重新启动,就可以执行flash里的新程序。 目前用的是裸机,没有操作系统。之前都是用板子上的JTAG串口烧的。    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只要bootloader支持就可以用网口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只要bootloader支持就可以用网口烧写

噢,支持的话具体该怎么烧写,或者有些什么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