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助:汇编调试TEA5767收音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7-04-08):
网上很多人说5767效果相当好,看了资料,觉得也不是很难,但用习惯了义隆芯片,习惯了汇编,所以自己编了段程序,但就是没有电台输出,就不上列了,大致程序是:
1、初始化单片机
2、写入108MHz时的PLL--339B                 //第一字节=73(原为33,因第6位SM位设置成1启动搜索,第二字节=9B 第三字节=20(资料上说是停止搜索级别低,向下搜索 //
3、延时40毫秒
4、读PLL
5、停止

系统调试总是没电台输出,但在程序5处观察,PLL值总是不同。请大虾指点如何办?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抓数据啊

楼主:
如果不启动搜索,就是第2步的339B值如果就直接写入,从第4步读出来还是339B;看的出来,读数据没问题,说明传输应该也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第2步输入739B,即从108M向下搜索,每启动一次,会在4步看到各种各样的数据,我试了大概几十次,应该有一次大概有输出,也收到了一个当地电台,效果不是很清楚,但能分清。楼上说的抓数据是抓什么数据?
目前的状态是如何能一启动搜索就成功的收到电台 ?  问题出在程序的哪一步?

网友B:
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你写的数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