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Phase Interleaved LLC Resonant Converter Reference Design Using C2000™ ...

楼主(2017-04-08):
Description
Resonant converters are popular DC-DC converters frequently used in server, telecom, automotive, industrial and other power supply applications. Their high performance (efficiency, power density, etc.), improving requirements of the various industry standards, and the ever increasing power density goals have made these converters a good choice for medium to high power applications.

This design implements a digitally controlled 500W two phase interleaved LLC resonant converter. The system is controlled by a single C2000™ microcontroller (MCU), TMS320F28379, which also generates PWM waveforms for all power electronic switching devices under all operating modes. This design implements a novel current sharing technique to accurately achieve current balancing between phases.

Features
  • Digitally controlled two phase interleaved LLC resonant DC-to-DC converter
  • Excellent current sharing between phases without any additional hardware
  • Peak efficiency: 94.5%. Efficiency > 90% for all loads above 10% of rated load
  • powerSUITE support for easy adaptation of software for a customized power level
  • Fault protection: phase/output over-current, output over-voltage, and input under-voltage and overvoltage
  • Phase shedding with programmable limits

楼主:
Two Phase Interleaved LLC Resonant Converter Using C2000™ MCUs Schematic.pdf (1.32 MB)
Two Phase Interleaved LLC Resonant Converter Using C2000™ MCUs BOM.pdf (119.79 KB)
Two Phase Interleaved LLC Resonant Converter Using C2000™ MCUs Assembly Drawing.pdf (782.25 KB)
Two Phase Interleaved LLC Resonant Converter Using C2000™ MCUs CAD Files.zip (2.38 MB)
Two Phase Interleaved LLC Resonant Converter Using C2000™ MCUs Gerber.zip (278.6 KB)
Two Phase Interleaved LLC Resonant Converter Using C2000™ MCUs PCB.pdf (3.83 MB)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英文的没有看懂。

网友A:
两相交错LLC谐振转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相交错LLC谐振转换器?

看着翻译应该是这个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英文的没有看懂。

可以去官网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C:
中文的 资料来一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相交错LLC谐振转换器?

对,就是谐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文的 资料来一份。

么有中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相交错LLC谐振转换器?

要使用这个硬件电路吗?

网友D:
TI的资料,都是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