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使用2N2222实现75倍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7-04-08):
求大佬指点,如何使用如图电路实现Av=-75 放大,越算越蒙,求指导!
电路图:

我的计算方式,

网友A:
用多级就可以了

网友B:
没蒙,挺好。

网友C:
rbb'和26mv是什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bb'和26mv是什么来的?

rbb'是基极体电阻,一般取200欧;26mv是从发射结电阻中推倒出来的。完整公式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级就可以了

关键只允许用基极分压式射极偏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蒙,挺好。

hh,可能我方法有问题还是咋的,已经完全懵了。

网友D:
肯定没有,射极电阻这么高。放大倍数大约为(4.7//5.6)/2=1.28

网友D:
以上公式有一个隐含条件,流过RB2的电流至少大于基极电流10倍以上,才有估算准确性。

网友D:
射极电阻2K分成32+1968,1968欧电阻用大电容进行旁路,才有75倍的放大。

楼主:
用了一下反推法,终于推导出来了,但是Av=-61.1误差会不会太大,毕竟设计Av=-75,有啥方法能改善吗,求大神!

以下是分析方法和电路图:

网友E:
输出负载电阻(RC) = 1/ ( (1/rc) + (1RL) )
输入电阻,输入输出的电容都会有影响,降低总的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射极电阻2K分成32+1968,1968欧电阻用大电容进行旁路,才有75倍的放大。

按照你所说的我试了一下,发现跟我新方法得出的结果相似,Av=-61左右,能帮忙分析一下造成误差的原因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你所说的我试了一下,发现跟我新方法得出的结果相似,Av=-61左右,能帮忙分析一下造成误差的原因吗? ...

电流串联负反馈严重压缩了放大倍数。现在是降低反馈。你的新法可参考我在9L的公式,取值不合适的,太大,原图为何放大倍数这么低,因为负反馈太强了,现在方法是降低交流负反馈,保证直流的负反馈而已。或者直接把2K旁路即可。

网友B:
Av=-61,误差来之Hfe=215不够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按照你所说的我试了一下,发现跟我新方法得出的结果相似,Av=-61左右,能帮忙分析一下造成误差的原因吗? ...

可以通过调节交流反馈电阻或提升负载(有效)来改变放大倍数。晶体管电路不可能如OP电路那么精确的。

网友D:
如果射极电阻都旁路了,还没有达到目的倍数,代表,re不够小,降低re,只有增大IC,也就是降低射极电阻。或增加基极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射极电阻都旁路了,还没有达到目的倍数,代表,re不够小,降低re,只有增大IC,也就是降低射极电阻。或增 ...

果然如此!!那如果没有旁路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果然如此!!那如果没有旁路呢?

增大负载电阻,如果不能增加负载,加一级射极跟随。

网友F:
输出负载电阻

网友G:
建议接成差分放大(类似运放那样),这样放大倍数很好控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肯定没有,射极电阻这么高。放大倍数大约为(4.7//5.6)/2=1.28

赞成!
“肯定没有,射极电阻这么高”,朋友这个说法是关键点。

应是行业高手吧,能立马看出问题核 心啊。

网友I:
Av=(βRL')/(re+(1+β)Re)=(215*Rc//RL)/(Re+216*Re)=68
第一张图的公式。
加大放大倍数无非是减小Re或者加大RL’。
而至于为什么放大倍数是61?
楼主你的信号源前面那个内阻加上耦合电容,他们分了压,你将测试点放在电容后面即三极管基级,可以看到68的放大倍数。也就是说68倍是指放大基级的信号,61倍放大信号源。
至于如何解决,去掉那个电阻和电容。

网友I:
为了贴合实际电路,特地搞了个内阻和耦合电容坑自己,楼主不错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肯定没有,射极电阻这么高。放大倍数大约为(4.7//5.6)/2=1.28

这个是怎样推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怎样推算的?

从输入回路看,re的电阻远小于射极电阻,因此,输入电压大部分压在射极电阻,可以计算出射极电流由射极电阻决定,而射极电流近似于集电极电流,从而流过负载产生输出电压。

网友J:
  9楼和25楼讲得很明白,不知道楼主的发射极电阻为什么如此大,按照一般取值是Rc/Re=10。还有
发射电阻不接旁路电容,对交流信号负反馈较大,放大倍数就受影响。仅考虑放大倍数,Re要尽量小,
100多倍放大都没有问题。但是,放大与失真要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