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的稳压管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4-09):
“我认为它是当电压过高起到反馈作用”
不是“过高”时才具有反馈,正常时也存在反馈,甚至过低时仍存在反馈。

“为什么要搞两个”
两支稳压管对光耦来说是“哪个高就跟随哪个”的逻辑。

3.9V稳压管恰可以作为模拟版面最近争吵得很厉害的“有源负载”的例证。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光耦中电流变化达到最大。

网友B:
3.9V稳压用,16V保护用。

楼主:
是这样吗?

楼主:
我就觉得两个都起反馈作用

网友C:
verilog有点难啊

网友D:
电平移位。

网友D:
此种反馈效果是不好的,此16V的稳压管肯定是用错的。二者都想稳,结果二者都稳不住,二边负载变化,影响了另一边。得不偿失,除非有一种情况,负载二边有比例关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觉得两个都起反馈作用

“我就觉得两个都起反馈作用”
但不可能同时。
实际上,此电路5V那路是主输出,正常工作(两路输出的负载均正常)时只有3.9V稳压管起作用。
当17V那路负载开路时,16V稳压管起作用,以免17V那路输出电压过高。当5V负载开路时,16V稳压管也起作用,同样是避免17V那路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E:
觉着像是电压超限封锁作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就觉得两个都起反馈作用”
但不可能同时。
实际上,此电路5V那路是主输出,正常工作(两路输出的负载 ...

每一路开路势必会影响另一路的电压,不过对12V限压倒是对的,正常工作时,12V时不稳的,后面或有LDO。此种电路性能肯定不好,连个误差放大器也不用,而且稳压管发热严重。稳压管有0.12W的功率。

网友F:
3.9V做主电源稳压5V反馈(光耦输入LED压降大约是1.1~1.2V)。
16V是副组12V电源的过压保护。

现在主稳压一般使用TL431,稳压效果很好。

网友:
变压器出来的电压空载的时候不是在1.4倍左右吗?

网友G:
都是做过压保护的

网友H:
做简易反馈取样用的,5V和12V谁高谁主宰反馈

楼主:
我同意 宋工的观点:
3.9V稳压用,16V保护用。  是否有问题请帮忙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