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VL53L0X 测试代码

楼主(2017-04-09):
GY-VL53L0X 测试代码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oled.h"
#include "iic.h"

#include "vl53l0x_api.h"
#include "vl53l0x_platform.h"
#include "vl53l0x_i2c_platform.h"

楼主:
//变量
VL53L0X_Dev_t vl53l0x_dev;
VL53L0X_DeviceInfo_t vl53l0x_dev_info;
VL53L0X_RangingMeasurementData_t vl53l0x_data;
VL53L0X_Error vl53l0x_status;

//函数
VL53L0X_Error vl53l0x_init(void);
VL53L0X_Error vl53l0x_measure_init(VL53L0X_Dev_t *pMyDevice);
VL53L0X_Error vl53l0x_start_single_test(VL53L0X_Dev_t *pdev,VL53L0X_RangingMeasurementData_t *pdata);

//打印错误
void print_pal_error(VL53L0X_Error Status)

楼主:
{
    char buf[VL53L0X_MAX_STRING_LENGTH];
    VL53L0X_GetPalErrorString(Status, buf);
    OLED_printf(0,0,font_6x8,"API Status: %i : %s\n", Status, buf);
}

VL53L0X_Error vl53l0x_init(void)
{
    VL53L0X_Error 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VL53L0X_Dev_t *pMyDevice = &vl53l0x_dev;
    pMyDevice->I2cDevAddr      = 0x52;
    pMyDevice->comms_type      =  1;
    pMyDevice->comms_speed_khz =  400;

    VL53L0X_i2c_init();

    Status = VL53L0X_DataInit(pMyDevice); // Data initialization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print_pal_error(Status);
        return Status;
    }
    Status = VL53L0X_GetDeviceInfo(pMyDevice, &vl53l0x_dev_info);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print_pal_error(Status);
        return Status;
    }

楼主:
//OLED_printf(0,0,font_6x8,"VL53L0X_GetDeviceInfo:\n");
    //OLED_printf(0,1,font_6x8,"Device Name : %s\n", vl53l0x_dev_info.Name);
    //OLED_printf(0,2,font_6x8,"Device Type : %s\n", vl53l0x_dev_info.Type);
    //OLED_printf(0,3,font_6x8,"Device ID : %s\n", vl53l0x_dev_info.ProductId);
    //OLED_printf(0,4,font_6x8,"ProductRevisionMajor : %d\n", vl53l0x_dev_info.ProductRevisionMajor);
    //OLED_printf(0,5,font_6x8,"ProductRevisionMinor : %d\n", vl53l0x_dev_info.ProductRevisionMinor);

    if ((vl53l0x_dev_info.ProductRevisionMajor != 1) && (vl53l0x_dev_info.ProductRevisionMinor != 1)){
        OLED_printf(0,0,font_6x8,"Error expected cut 1.1 but found cut %d.%d\n",vl53l0x_dev_info.ProductRevisionMajor, vl53l0x_dev_info.ProductRevisionMinor);
        Status = VL53L0X_ERROR_NOT_SUPPORTED;
        print_pal_error(Status);
        return Status;
    }

    Status = vl53l0x_measure_init(pMyDevice);
    vl53l0x_status = Status;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print_pal_error(Status);
        return Status;
    }

楼主:
    return Status;
}

VL53L0X_Error vl53l0x_measure_init(VL53L0X_Dev_t *pMyDevice)
{
    VL53L0X_Error 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FixPoint1616_t LimitCheckCurrent;
    uint32_t refSpadCount;
    uint8_t isApertureSpads;
    uint8_t VhvSettings;
    uint8_t PhaseCal;
    // Device Initialization
    Status = VL53L0X_StaticInit(pMyDevice);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printf ("Call of VL53L0X_StaticInit\n");
        print_pal_error(Status);
        return Status;
    }
    // Device Initialization
    Status = VL53L0X_PerformRefCalibration(pMyDevice, &VhvSettings, &PhaseCal);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printf ("Call of VL53L0X_PerformRefCalibration\n");
        print_pal_error(Status);
        return Status;
    }

    // needed if a coverglass is used and no calibration has been performed
    Status = VL53L0X_PerformRefSpadManagement(pMyDevice,&refSpadCount, &isApertureSpads);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printf ("Call of VL53L0X_PerformRefSpadManagement\n");
        //printf ("refSpadCount = %d, isApertureSpads = %d\n", refSpadCount, isApertureSpads);
        print_pal_error(Status);
        return Status;
    }

    // no need to do this when we use VL53L0X_PerformSingleRangingMeasurement
    Status = VL53L0X_SetDeviceMode(pMyDevice, VL53L0X_DEVICEMODE_SINGLE_RANGING); // Setup in single ranging mode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printf ("Call of VL53L0X_SetDeviceMode\n");
        print_pal_error(Status);
        return Status;
    }

楼主:
// Enable/Disable Sigma and Signal check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Status = VL53L0X_SetLimitCheckEnable(pMyDevice,
                        VL53L0X_CHECKENABLE_SIGMA_FINAL_RANGE, 1);
    }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Status = VL53L0X_SetLimitCheckEnable(pMyDevice,
                        VL53L0X_CHECKENABLE_SIGNAL_RATE_FINAL_RANGE, 1);
    }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Status = VL53L0X_SetLimitCheckValue(pMyDevice,
                        VL53L0X_CHECKENABLE_SIGNAL_RATE_FINAL_RANGE,
                        (FixPoint1616_t)(0.25*65536));
        }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Status = VL53L0X_SetLimitCheckValue(pMyDevice,
                        VL53L0X_CHECKENABLE_SIGMA_FINAL_RANGE,
                        (FixPoint1616_t)(18*65536));
    }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Status = VL53L0X_SetMeasurementTimingBudgetMicroSeconds(pMyDevice,
                        200000);
    }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printf ("Sigma and Signal check error\n");
        print_pal_error(Status);
        return Status;
    }

    return Status;
}

//传感器测试
VL53L0X_Error vl53l0x_start_single_test(VL53L0X_Dev_t *pdev,VL53L0X_RangingMeasurementData_t *pdata)
{
    VL53L0X_Error 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uint8_t RangeStatus;
    char buf[VL53L0X_MAX_STRING_LENGTH];

    if(vl53l0x_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return vl53l0x_status;

    status = VL53L0X_PerformSingleRangingMeasurement(pdev, pdata);
    if(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printf("error:Call of VL53L0X_PerformSingleRangingMeasurement\n");
        return status;
    }

楼主:
// New Range Status: data is valid when pdata->RangeStatus = 0
    RangeStatus = pdata->RangeStatus;
    VL53L0X_GetRangeStatusString(RangeStatus, buf);
    OLED_printf(0,0,font_6x8,"Rg:%i:%s\n", RangeStatus, buf);//打印状态
    OLED_printf(0,1,font_6x8,"%4i",vl53l0x_data.RangeMilliMeter);//打印距离

    return status;
}

int main(void)
{
        //芯片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使能SWD 禁用JTAG*/

    //外设初始化
        delay_init();
        led_init();
    OLED_init();
    iic_init();
    vl53l0x_init();
        while(1)
        {
        Loop_Begin(100)
                {
            //指示灯闪缩
            LED0=!LED0;

             if(vl53l0x_status == VL53L0X_ERROR_NONE)
             {
                vl53l0x_start_single_test(&vl53l0x_dev, &vl53l0x_data);
             }

                }Loop_End()

    }
}

/******************* (C) COPYRIGHT 2017 lincongcong *****END OF FILE************/

网友A:
GY-VL53L0X,这是个什么外设呢?没有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Y-VL53L0X,这是个什么外设呢?没有见过

这是一个激光的模块,应该是用来测距离的。

网友C:
这个出来是什么信号呢?可以测量多远的距离呢?

网友D(2017-05-18):
引用 网友C:
这个出来是什么信号呢?可以测量多远的距离呢?

出来应该就是数字信号,官方标称是2m但是一般程序里好像都是1.2m

网友E(2017-07-25):
楼主英明,请问如何在ST官网下载GY-VL53L0X的API

网友F:
赞赞赞,楼主大大的好人

网友F:
请问楼主大人可以把程序打包发一份么,那样方便些,麻烦楼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 New Range Status: data is valid when pdata->RangeStatus = 0
    RangeStatus = pdata->RangeStatus ...

楼主大大,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我导入API库编译后,提示#include <Windows.h>找不到,这个/#include <Windows.h>是在哪里的?

网友G(2018-02-24):
我试着调用这个程序还有加入了API的.h文件,但是编译出错  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嘛
用的PIC单片机

网友H(2018-08-08):
引用 网友E:
楼主英明,请问如何在ST官网下载GY-VL53L0X的API

https://www.st.com/content/st_com/en/products/embedded-software/proximity-sensors-software/stsw-img0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