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什么样的程序可以叫操作系统?

楼主(2017-04-09):
买设备时浏览一个设备供应商的网站,看到一篇**

设备是STM32的主控,**比较了使用操作系统和不使用系统的区别

这类**自夸自然是少不了,但内容看起来倒也不算是文科生写的

那么,对单片机系统,什么样的一个底层的软件,才可称之为一个操作系统?

随便写个程序,能叫自主操作系统?牛可以这样吹吗?

原文有点长,贴子发不了链接,百度**标题: 深度解析喷码机核心技术之二:喷码机软件系统

网友A:
编写一个极简单的操作系统不是很难,普通开发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就可以的.当然系统提供的功能有限,有的只能提供任务切换功能.
对于功能完备的操作系统,则需要大型软件公司完成.

网友B:
嵌入式下, 至少要有一个任务调度内核, 才能被称为操作系统

网友C:
先搞清楚为什么要用操作系统,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D:
纯粹吹牛X...不建议搜索....
哥们就做过喷绘机,还能不懂他们伎俩

网友E:
硬件抽象,任务管理。
看看操作系统的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F:
操作系统就是个软件的地基,keil编译器自带的,你也可以用第三方的,比如freertos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操作系统就是个软件的地基,keil编译器自带的,你也可以用第三方的,比如freertos ...

一直很好奇,版主书中说的8k程序 全局变量不超过8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架构。

网友F:
回楼上,那个与操作系统无关。只和编程习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