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N32926/N32916】QT系统的编译

楼主(2017-04-09):
最近拿到新塘(nuvoton)的Linux方案,整体还行,只是资料整理的不是那么齐全,网上的资料很少,

N32926/N32916系列的Linux解决方案的性价比相对同级别的ARM9系列来说是最高的,内部集成了

64M的DDDR,足够Linux+QT应用,以下内容讲述了基于N32916/N32926平台的QT的编译。

新塘提供的交叉编译工具链中有一个名为arm_linux_4.2_install.sh的安装脚本,该脚本将arm linux编译

工具链释放到了/usr/local目录下,并且在/etc/profile.d目录下生成文件nvt_arm_linux.sh文件,

该文件被/etc/profile文件在Linux系统启动时自动调用执行,编译QT使用的是4.3版本的GCC,目录为

/usr/local/arm_linux_4.3,我修改了nvt_arm_linux.sh目录的内容,内容如下:

export ARM_TOOL_ROOT="/usr/local"
export ARM_TOOL_NAME="arm_linux_4.3"
export ARM_TOOL_SUBDIR="usr/bin"
export ARM_TOOL_PATH="$ARM_TOOL_ROOT/$ARM_TOOL_NAME/$ARM_TOOL_SUBDIR"
export MY_CC_TOOLCHAIN="${ARM_TOOL_ROOT}/${ARM_TOOL_NAME}/usr"
export MY_CC_STAGING="$HOME/N32926/QT/desktop_build"
export MY_CC_QT4_DIR="/usr/local/Trolltech"
export MY_CC_QT4_PREFIX=${MY_CC_QT4_DIR}/Qtembedded-4.8.5
export QT4_TOOL_PATH=${MY_CC_QT4_PREFIX}/bin
export PATH=${PATH}:${ARM_TOOL_PATH}:${QT4_TOOL_PATH}
export QMAKESPEC=${MY_CC_QT4_PREFIX}/mkspecs/qws/linux-n3292x-g++

我配置了GCC工具为arm_linux_4.3,QT安装目录为~/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8.5

在后续的实际项目是将会对以上目录进行修改,以上修改后需要重启Linux Mint系统。

楼主:
随后我解压了QT的压缩包 qt4.8.5-n329-port-2015.03.27.tar.gz

我编写了make脚本,内容如下:

./configure \
-prefix ${MY_CC_QT4_PREFIX} \
-release \
-opensource \
-confirm-license \
-static \
-qconfig n3292x \
-no-exceptions \
-no-accessibility \
-no-stl \
-no-qt3support \
-no-xmlpatterns \
-no-multimedia \
-no-audio-backend \
-no-phonon \
-no-phonon-backend \
-no-svg \
-no-webkit \
-no-javascript-jit \
-no-script \
-no-scripttools \
-no-declarative \
-no-declarative-debug \
\
-qt-zlib \
-qt-freetype \
-no-gif \
-qt-libpng \
-no-libmng \
-no-libtiff \
-qt-libjpeg \
-no-openssl \
\
-nomake tools \
-nomake demos \
-nomake examples \
-nomake docs \
-nomake translations \
-no-nis \
-no-cups \
-no-iconv \
-no-pch \
-no-dbus \
\
-embedded arm \
-platform qws/linux-x86-g++ \
-xplatform qws/linux-n3292x-g++ \
\
-no-gtkstyle \
-no-nas-sound \
-no-opengl \
-no-openvg \
-no-sm \
-no-xshape \
-no-xvideo \
-no-xsync \
-no-xinerama \
-no-xcursor \
-no-xfixes \
-no-xrandr \
-no-xrender \
-no-mitshm \
-no-fontconfig \
-no-xinput \
-no-xkb \
-no-glib \
\
-qt-gfx-linuxfb \
-qt-mouse-tslib \
-qt-kbd-linuxinput

执行上述脚本后,需要进行安装,我编写了安装脚本,内容如下:

  1. sudo make INSTALL_ROOT=${MY_CC_STAGING} install
  2. sudo rm -rf ${MY_CC_QT4_DIR}
  3. sudo mkdir -p ${MY_CC_QT4_DIR}
  4. sudo ln -s ${MY_CC_STAGING}/${MY_CC_QT4_PREFIX}   ${MY_CC_QT4_PREFIX}

QT真实安装目录为:~/N32926/QT/desktop_build/

软连接到/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8.5/目录

到此,还需要修改一个系统文件:

/usr/lib/i386-linux-gnu/qtchooser/qt4.conf

内容为:

/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8.5/bin
/usr/local/Trolltech/Qtembedded-4.8.5
至此就可以编译QT的应用程序了

网友A:
QT可以很容易的移植各种程序

网友B:
软件安装方式跟Linux下的一样。

网友C:
QT刚开始是诺基亚为塞班开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