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中宏的使用

楼主(2017-04-09):
用可变参数宏(variadic macros)传递可变参数表

你可能很熟悉在函数中使用可变参数表,如:

void printf(const char* format, …);

直到最近,可变参数表还是只能应用在真正的函数中,不能使用在宏中。

C99编译器标准终于改变了这种局面,它允许你可以定义可变参数宏(variadic macros),这样你就可以使用拥有可以变化的参数表的宏。可变参数宏就像下面这个样子:

#define debug(…) printf(__VA_ARGS__)

缺省号代表一个可以变化的参数表。使用保留名 __VA_ARGS__ 把参数传递给宏。当宏的调用展开时,实际的参数就传递给 printf() 了。例如:

Debug(“Y = %d/n”, y);

而处理器会把宏的调用替换成:

printf(“Y = %d/n”, y);

因为debug() 是一个可变参数宏,你能在每一次调用中传递不同数目的参数:

debug(“test”); //一个参数

可变参数宏不被ANSI/ISO C++ 所正式支持。因此,你应当检查你的编译器,看它是否支持这项技术。

楼主:
用GCC和C99的可变参数宏, 更方便地打印调试信息

gcc的预处理提供的可变参数宏定义真是好用:

#ifdef DEBUG
#define dbgprint(format,args...) /
fprintf(stderr, format, ##args)
#else
#define dbgprint(format,args...)
#endif

如此定义之后,代码中就可以用dbgprint了,例如dbgprint("aaa %s", __FILE__);。感觉这个功能比较Cool

楼主:
下面是C99的方法:

  1. #define dgbmsg(fmt,...) /
  2.               printf(fmt,__VA_ARGS__)

新的C99规范支持了可变参数的宏

具体使用如下:

以下内容为程序代码: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LOGSTRINGS(fm, ...) printf(fm,__VA_ARGS__)

int main() {      LOGSTRINGS("hello, %d ", 10);      return 0; }

但现在似乎只有gcc才支持。

可变参数的宏里的‘##’操作说明

带有可变参数的宏( Macros with a Variable Number of Arguments )

在 1999 年版本的 ISO C 标准中,宏可以象函数一样,定义时可以带有可变参数。宏的语法和函数的语法类似。下面有个例子:

#define debug(format, ...) fprintf (stderr, format, __VA_ARGS__)

这里,‘ … ’指可变参数。这类宏在被调用时,它(这里指‘ … ’)被表示成零个或多个符号,包括里面的逗号,一直到到右括弧结束为止。当被调用时,在宏体( macro body )中,那些符号序列集合将代替里面的 __VA_ARGS__ 标识符。更多的信息可以参考 CPP 手册。

GCC 始终支持复杂的宏,它使用一种不同的语法从而可以使你可以给可变参数一个名字,如同其它参数一样。例如下面的例子:

#define debug(format, args...) fprintf (stderr, format, args)

这和上面举的那个 ISO C 定义的宏例子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这么写可读性更强并且更容易进行描述。

GNU CPP 还有两种更复杂的宏扩展,支持上面两种格式的定义格式。

在标准 C 里,你不能省略可变参数,但是你却可以给它传递一个空的参数。例如,下面的宏调用在 ISO C 里是非法的,因为字符串后面没有逗号:

debug ("A message")

GNU CPP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让你完全的忽略可变参数。在上面的例子中,编译器仍然会有问题( complain ),因为宏展开后,里面的字符串后面会有个多余的逗号。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CPP 使用一个特殊的‘ ## ’操作。书写格式为:

#define debug(format, ...) fprintf (stderr, format, ## __VA_ARGS__)

这里,如果可变参数被忽略或为空,‘ ## ’操作将使预处理器( preprocessor )去除掉它前面的那个逗号。如果你在宏调用时,确实提供了一些可变参数, GNU CPP 也会工作正常,它会把这些可变参数放到逗号的后面。象其它的 pasted macro 参数一样,这些参数不是宏的扩展。

楼主:
怎样写参数个数可变的宏

一种流行的技巧是用一个单独的用括弧括起来的的 ``参数" 定义和调用宏, 参数在 宏扩展的时候成为类似 printf() 那样的函数的整个参数列表。

  1.     #define DEBUG(args) (printf("DEBUG: "), printf args)

  2.      if(n != 0) DEBUG(("n is %d/n", n));

明显的缺陷是调用者必须记住使用一对额外的括弧。

gcc 有一个扩展可以让函数式的宏接受可变个数的参数。 但这不是标准。另一种 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根据参数个数使用多个宏 (DEBUG1, DEBUG2, 等等), 或者用 逗号玩个这样的花招:

  1.     #define DEBUG(args) (printf("DEBUG: "), printf(args))
  2.      #define _ ,

  3.      DEBUG("i = %d" _ i);

C99 引入了对参数个数可变的函数式宏的正式支持。在宏 ``原型" 的末尾加上符号 ... (就像在参数可变的函数定义中), 宏定义中的伪宏 __VA_ARGS__ 就会在调用是 替换成可变参数。

最后, 你总是可以使用真实的函数, 接受明确定义的可变参数
如果你需要替换宏, 使用一个 函数和一个非函数式宏, 如 #define printf myprintf。

于是,我们定义了一个这样的东东:

#define DEBUG(format, ...) printf (format, ##__VA_ARGS__)(' ## '的意思是,如果可变参数被忽略或为空,将使预处理器( preprocessor )去除掉它前面的那个逗号。)

于是乎,我们神奇地发现,DEBUG完全取代了printf,所有的DEBUG(…)都被完成的替换成了printf(…),再也不会因那个可恶的逗号而烦恼了。

但是,我们发现,光有printf还不够,虽然调试信息是输出了,可是很多的调试信息输出,我们并不能一下子知道这条信息到底是在那里打印出来的,于是,我们又想,能不能把当前所在文件名和源码行位置也打印出来呢,这样不就一目了然了吗,哪里还用的着去想,去找调试信息在哪里输出的呢,都已经打印出来了!

于是我们就有了下面的故事。。。

编译器内置宏:

先介绍几个编译器内置的宏定义,这些宏定义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跨平台的源码编写,灵活使用也可以巧妙地帮我们输出非常有用的调试信息。

ANSI C标准中有几个标准预定义宏(也是常用的):

__LINE__:在源代码中插入当前源代码行号;

__FILE__:在源文件中插入当前源文件名;

__DATE__:在源文件中插入当前的编译日期

__TIME__:在源文件中插入当前编译时间;

__STDC__:当要求程序严格遵循ANSI C标准时该标识被赋值为1;

__cplusplus:当编写C++程序时该标识符被定义。

编译器在进行源码编译的时候,会自动将这些宏替换为相应内容。

看到这里,你的眼睛应该一亮了吧,嗯,是的,__FILE__和__LINE__正是我们前面想要的输出的,于是,我们的每一条语句都变成了:

DEBUG("FILE: %s, LINE: %d…",__FILE__,__LINE__,…)

其实没有必要,__FILE__本身就会被编译器置换为字符常量,于是乎我们的语句又变成了这样:

DEBUG("FILE:"__FILE__", LINE: %d…",__LINE__,…)

但是,我们还是不满足,依然发现,还是很讨厌,为什么每条语句都要写"FILE:"__FILE__", LINE: %d 以及,__LINE,这两个部分呢?这不是浪费我们时间么?

哈哈,是的,这就是本次大结局,把DEBUG写成这样:

DEBUG(format,...) printf("FILE: "__FILE__", LINE: %d: "format"\r\n", __LINE__, ##__VA_ARGS__)

没错,就是这样!下面,所有的DEBUG信息都会按照这样的方式输出:

FILE: xxx, LINE: xxx, …….

网友A:
可变参数宏(variadic macros)传递可变参数表。也可以通过那个结构体的指针传递一串。

网友B:
这得是多老的帖子啊

网友C:
我只会#define

网友D:
好多函数都是通过宏实现的,让程序看起来清晰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