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负反馈放大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7-04-09):
我在学习《晶体管电路设计》第9章中有这样一个电路

因为R2端是5.1V的电压,所以Tr1的集电极要承受12.4-5.1=7.3v的电压。
这样真的没问题吗?
是不是Tr1的参数规格中如果“集电极-基极间的电压”规格超过7.3v,比如50v就可以这样设计?

谢谢

网友A:
不必50V,Tr1集电极-发射极耐压超过电源电压(15V)即可。
当然,实际上总留有充份裕量。另外,小功率BJT也很少耐压小于25V。

网友A:
另外,Tr1耐压与负反馈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B:
LZ要看教材,深思,计算,再看器件的资料。太无深度。这样问法,对你成长没有好处的。

网友B:
晶体管电路,如果你当他是个电路设计的题材库,是最好不过的,自已验算,再对照图上的数据是否准确。会提升很快。

网友C:
楼主还是个孩子,不要吓唬人家。
“负反馈”3字摆在题目中,让人误读楼主心思。

楼主,你要先学习电学基础,电压也是一种压力,就像超过压力气球会破一样,在规定电压譬如50v以下,再让点余头儿,就30v吧,都没问题。
题中你的电源才15V,"参数规格"20V以上都行。

网友D:
是,楼主看书心思很细,50V老稳定了,按照余量说法15-20都可以